怪问题 见过很多次不知道原因

楼主(2012-01-24):
以前我朋友家的电脑  只要一开灯(家里的日光灯不是电脑上的)  键盘就不好使  等一会才好  我自己的电脑一开音箱也这样  也是键盘不好使  等一会就好   前几天碰到一个客户的电脑也是只要一开家里的灯  就得等一会  要不然键盘就失灵  我之前用的一个电脑也这个问题  最后主板的IO坏了  我说这几个机器最后是不是IO也得坏  是不是电源的原因呢?  还是家里电路的问题?  一直没当回事没想过处理  刚才玩游戏一开音箱死了才觉得是大问题

网友(点评):
怎么你们那里这故障那么多呢?水土不服。机器型号都是一样的?还是键盘?

网友:
电能质量比较差啊. 机箱不太好

网友:
电源不好吧

网友:
开空调试试!如果真的是因为日光灯那点功率引起电压低,凑巧电源还因此供电功率不够的话,那也太凑巧了

网友:
个人感觉应该是电压不稳定导致的吧~~路过~~支持一下~~

网友:
确实比较怪,还没有碰到过。等待答案。

网友:
电磁干扰吧。

网友:
这个问题我碰到好多次了  不像是电的原因  因为之前我家的空开虚连打火  猫经常死机网老是掉线  但那种情况下电脑是正常运行的  后来换个空开猫就好了

网友:
应该是电磁干扰,我家也是,键盘会卡一下,主板还会发出滴~~一声

网友:
换台电脑 换个房子 就好了

网友:
电磁干扰

网友(2012-05-11):
发了好久的帖子  找到个解决方法  告诉各位一下   在设备管理器里找到键盘和鼠标的属性  把允许关闭电源那个选项去掉就好了  但是开关音箱还会像9楼说的一样嘀的一生  为什么会开关音箱会触发电源管理呢

网友:
好久前发的帖子了  找到个解决方法  在设备管理器里找到键盘和鼠标的属性  然后把允许关闭电源那个选项的勾勾去掉就好了  但是还会像9楼说那样嘀的一声  为什么开关音箱能触发电源管理呢  楼上说的电源问题已经确定不是了  换过电源还是一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