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各位几个关于如何组装台式机的问题,

楼主(2012-01-24):
自己DIY除了根据自己对电脑需求以外如何选择性能好的配件搭配,,都需要注意那些参数,,不同品牌配件之间的差距对电脑性能有很大影响吗?  商家常说的性价比,个人觉得商家都是在拿价格比,性能从来就没比过,,,都是问你个心理价位然后选择对自己利益较大的来搭配,,,,

网友:
你还正式维客~业内这点小事还不知道~~用的谁的号呀

网友A:
谁的号这不重要,可以看清主题再回帖好吗?小弟,你这可以被定为灌水知道吗我是想请教的是如何自己动手DIY出性能好的机器来,,比如如何根据需要选择AMD 的还是INTER 的CPU  内存频率如何搭配,显卡是选择N卡还是A卡,,,电源在选择品牌之间注意些什么,,

网友:
装机器因素很多,我个人简单分类,就是HOME OFFICE 因特尔,就像以前主板上说的FOR HOMEOFFICE USE

游戏平台一般的配置AMD 处理器配合N卡。没有最合理,只有更合理,从之就是花更少的钱装更合适使用者的机器

网友:
主要还是看配起来干啥用..

网友:
问的太多了 懒得解释啊

网友:
引用 网友A:
谁的号这不重要,可以看清主题再回帖好吗?小弟,你这可以被定为灌水知道吗我是想请教的是如何自己动手DI ...

OK!不就灌水嘛~~扣呗~参数都不会看!?网上大把的资料不找...如果没这方面的资料来问情有可源!就想着来问这问那的...看来你就没有配机的经验...一上来就问要配置个机~~配置个啥机呀?没说~你自己都没说清楚~~没将这台机定型~~~客户至少还会说我要打游戏呀啥的...

网友:
装完能开机进系统都是好机

网友:
有谁知道为什么品牌机耐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