液晶12V4A电源,输出电压从9V到12V不停跳变。

楼主(2012-01-24):
液晶12V4A电源,输出电压从9V到12V不停跳变。
能听见咯答咯答的声音,量元件测不出哪里坏了,请教下可能是哪里的问题。

网友:
输出极的电容滤波不量

网友:
原来有点鼓包,我已经换过了。有那个声音不正常。

网友:
难道换上去的电容是坏的。

网友:
呵,看一下那个50V1UF电容是不是好的。。

网友:
没找到这个元件呀,

网友:
查看12V相关的电路,查看电容有没有鼓包。查看12V相关的电容有电压输出。

网友:
为啥我每发一次贴,都连到我的QQ空间上面了,如何能取消这功能

网友:
点设置 qq绑定 取消掉上面个打勾就好了,全部电容换掉。

网友:
可能是反馈电路有问题,换个431看看

网友:
电压跳动多是电阻损坏非电容!查TL431周围的电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