要命的三星R158 重装个系统硬盘尽然坏了

楼主(2012-01-24):
新年第一台机,机子09年买的。机子故障是进了桌面,打开任何程序就蓝屏 。 查看每次开机系统都要扫描D盘 。以以往的经验重新分区在装系统准好。可今天用U盘进去经过几次分区复制系统都到百分之25就不动了。不行在拿张光盘进去分区硬盘不见了,提示没硬盘。 查看BIOS里面也没硬盘。没辙了 只好把硬盘挂到台机上也找不到硬盘。硬盘有转动的声音,看来硬盘真的坏了。难道这个要命的三星R158 重装个系统硬盘尽然坏了???

网友(点评):
呵呵 终于死到自己手上了。

网友(点评):
运气问题

网友:
找个一样的硬盘 换电路板

同意楼主: 5.0 反对楼主: 2.0
同意楼主: 5 反对楼主: 2
不易实现

网友:
三星的硬盘要小心哦!好多是出问题的!好似比其它硬盘故障要多好多!

网友:
都认不到硬盘 肯定是硬盘的问题

网友:
现在的硬盘是越做越大,但尼玛质量是越来越硕

网友(点评):
三星的硬盘更淡定

网友:
今天才初二。就上班了啊。

网友(点评):
没上班是我楼上的

网友:
运气太差了吧 硬盘电路板的保险烧了吗

网友:
在弄分区与装系统之前.这样的问题我一般都是先用MHDD测试下硬盘,有问题的话直接跟客户说要换硬盘了.其他的不想再弄....

稍微扫个二三分钟就好了。
每次启动扫D盘,必先MHDD

网友:
有点浪费时间

网友:
蛋疼的龙年第一笔生意

网友:
不会要你陪钱吧我说  我可是碰到过这样的客户 最后大叫要找黑社会的来踢场子 没法子给他换了个二手的40G

网友(点评):
那到不用赔硬盘 我开机就看见在扫描硬盘 就告诉他了 硬盘可能有问题

网友:
哎,运气不好啊。

网友:
运气好到了极点     不过装系统我也遇到几次硬盘坏了   不过客户都好说话  没有出现纠纷

网友:
还好提前跟他说了,不然要赔线了。

网友:
转眼间,硬盘就检不到了,这种情况真不多见。

排除SATA供电接口接触问题,如果不行,基本上就是硬盘电路板挂了。但愿硬盘里没重要资料。

网友:
是他的硬盘原本就出问题了吧~~呵呵~~路过~~

网友:
换个硬盘先试试机子  确定只是硬盘再弄吧

网友:
像这种故障很可能硬盘坏的,要先跟客户说好就没事的

网友:
还好提示顾客硬盘有问题,要不还真难解释了。

网友:
三星的硬盘修复率不高啊!

网友:
用U盘引到试下啊!

网友:
机子故障是进了桌面,打开任何程序就蓝屏 这种现象要先用MHDD扫过再做决定,不然遇到不讲理的客户就不好办了,这也给我们同行一个提醒!l

网友:
我年前也碰到一块。是联想15寸本,修好不开机挂机试的时候突然蓝屏死机,重新启动就度不到硬盘了,还好客户一直在身边,不需要做提多解释,要不可能就很麻烦。

网友:
三星的硬盘很垃圾的 遇到好多了

网友:
前两天把这个故障已经解决   装个系统硬盘真的坏了  我给换了块新硬盘很顺利装上系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