遇到奇怪问题,求高手解答。

楼主(2012-01-24):
故障现象
Benq19寸液晶显示器与映泰g41主板连接无显示。但是与其他主机连接就能显示出来东西。(灯管亮,电源指示灯亮。)
映泰g41主板与aoc15寸连接也能正常显示,就Benq19寸不显示。

这故障是昨天使用中突然出现的。
最初关闭一会后可以再显示出图像来,能显示2-3小时后,再次消失。现在已经彻底不显示了。

合计不明白是那里的问题,驱动板?还是电源板?求高手解答。

网友:
不是灯管就是高压板

网友A:
总线问题。

网友B:
会不会是分辨率和刷新率的问题

网友:
应该是高压问题

网友C:
同意4楼的兄弟  看是不是分辨率不对

网友:
引用 网友A:
总线问题。

请问如何测试?

网友:
引用 网友B:
会不会是分辨率和刷新率的问题

已经改成1024x768,刷新60了。

网友:
灯管能亮。换个主机就有显示了。

网友:
引用 网友C:
同意4楼的兄弟  看是不是分辨率不对

看了,1024x768.刷新60hz。
我就纳闷了,怎么就突然不显示了那?

最有意思的就是,换个主机,显示器怎么弄都正常。
原来的主机,换任何一个显示器也都正常。

网友:
主机,显示器,信号接口脱焊或者接触不良。

网友:
DVI接口和VGA都是這樣嗎?

网友:
驱动板坏了,我遇见过换驱动板就好了

网友:
这种问题遇见的多    驱动板问题   换了就好

网友:
驱动板问题,把驱动板上总线5V断开就可以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