笔记本运行中突然掉电是怎么回事?

楼主(2012-01-24):
型号:Thinkpad E40 ER4购买时间:10年10月左右
故障现象:原装win7 home系统,无大型程序,运行时突然掉电,重启后能继续进入系统,经常出现;
                 自己重装了一个系统win7专业版的,故障依旧;
                 检查并简单处理了风扇,故障依旧
请帮忙分析下

补充内容 (2012-1-26 11:43):
有道理,用pe试下,自己还得现找工具,电源适配器这个可能的话也不大吧,这几天带着电池了

网友(点评):
接触不良,温度。重点排查。其次系统!和电压适配器。 有U盘进PE看会掉不。先排除软件后硬件。

网友:
你查看下是不是温度太高了导致的,温度高显卡有问题   因为你前面已经说风扇处理过了     对了问你下的你的风扇转数正常么

网友:
这么新的本最大的可能就是系统和病毒问题,最好全盘格下,

网友:
病毒能掉电???哈哈哈

网友:
看上去感觉是CPU过热导致的啊~~看看是不是主板出问题~~或是风扇没处理好~~路过~~~

网友:
进系统了吗? 要是进系统不定时关机的话就是散热问题了

网友:
先全格硬盘,排除软件问题,再检查下散热硅脂,用好一点的,

网友:
http://www.chinafix.com.cn/thread-388083-1-1.html
看到了一个已经解决的,类似问题,不过不知道怎么回不了帖

网友:
那最后是这么解决了啊,你机子是什么问题引起的?

网友:
那个帖子里面没说,我也不知道呢,给留了言,没有回复呢。
我的现在还在故障中,装了个检测软件,基本确定与温度无关,给内存也插拔了,诶,愁死了,貌似E40出现类似问题比较多,我这个过保了,自己先查查了,实在不行只能找售后了

网友A:
会不会是散热不好,温度高了

网友B:
大多数什么时候 掉电??              会重启时 会蓝屏嘛?

网友:
引用 网友A:
会不会是散热不好,温度高了

基本上还是能排除散热的问题,出现时机自己也闹不明白,有时候开机很快就能出现,有时候隔的时间比较长,通过风扇转的情况和监测软件一直观察温度,温度变化不大

网友:
引用 网友B:
大多数什么时候 掉电??              会重启时 会蓝屏嘛?

重启不蓝屏,基本上就是“滴”一声,断电重启,进入widows异常断电启动画面

网友C:
你这个不是可以保修吗

网友:
引用 网友C:
你这个不是可以保修吗

一年全保吧,过了

网友:
吓搞  吓我一跳  各部分供电有脱焊或MOS有不良的都会。

网友:
已经搞定了,仅仅是硬件清理了一下,可插拔部分都打开了,风扇清理了,系统重装了,bios刷新了,具体原因也说不清了,谢谢各位关注了

网友:
应该是散热问题哦

网友:
有可能是散热没做好……

网友:
主板有短路,或者接触不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