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ONY。19寸CRT显示器黑屏。绿灯一闪一闪

楼主(2012-01-24):
SONY。19寸CRT显示器黑屏。绿灯一闪一闪。内部的继电器跳动。拆下板子空载电压正常。装上显示管后故障依旧。很郁闷。师傅委托我修的。CRT器件一直是我的软肋。求各位帮帮忙

网友:
检查行、场有没有短路的。

网友:
会不会是保护电路的问题?怎么检查?

网友A:
看看行管有没有击穿,还有高压包

网友:
引用 网友A:
看看行管有没有击穿,还有高压包

没有呀。在线测量没发现问题呢。

网友:
估计是显像管极间短路

网友:
电源没有问题.次级一路路断开来了试机.可能是行场扫描集成块烧了.我碰到这种情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