过年了看帖子的大哥大姐先拜个年顺便帮我看下本子的怪现象

楼主(2012-01-25):
型号 惠普NC4400 双核14寸小本子
故障现象为 不冲电 电池可以开机正常

这个本子坏了好久了由于过年没时间今天打开瞧瞧。顺藤摸瓜找到两个IC4835B,,上个图

在这两个芯片4835B.测了下 发现测量到IC4脚的时候笔记本充电灯亮了 也可以开机

难道是万用表内的电池给这个脚供电了?又换了个镊子只要用手拿着去碰IC4835B的第4脚过一秒后马上就充电

在百度上找到了个芯片的PDF

这个IC的123脚有19V以外其他全没电只要用金属物去碰4脚马上就可以冲电真头痛

自己画了个草图到现在也没有想明白

谁要是有这个本子的图纸那就太好了希望哪位大哥能奉献一下

此外我还想问一个问题   ,,为什么一碰4脚就马上冲电呢 我身上有没有给4脚启动的电压 真的好奇怪哦
((在这里我要说下绝对不是虚焊因为我已经把两个IC调换过了绝对没有虚焊))

补充内容 (2012-1-28 14:59):
审核需要这么久么  还没完事  都干什么去了

网友:
直接换掉不就得咯

网友:
没什么好怪的.都不用表测试下电压的..应该是元件出问题了.还有你图少发重复的可以不...都一样的发了多少张..

网友:
以前修到过一台不触发的机子,用表针或镊子碰一下南桥旁边的晶振,就可以触发了,最后证实是南桥坏, 换南桥OK,希望能给你启发。

网友:
碰G就充电?碰下就充电说明管子可能没损坏最好是换、然后就查这个G的信号应该是到了充电芯片查这一块的电路

有道理。

网友:
楼主 要不换了 我们看看结果吧  好期待哦

网友:
还大哥大姐,请问这里有女的吗?

网友:
女的应该不多

网友:
还是把芯片换一个看看

网友:
应该查4脚一路元件有没有损坏的。

网友:
拆了 本子 拆了电源  QQ 有个哥们 和我研究了半天 是他告诉我 说惠普的本子电源是专用电源   多出一根检测脚  也就是 插头内是 三根针  正 负 检测   其中检测脚  让我3岁的儿子 用镊子把插头中间的检测脚 给弄断了      害的我  年前搞到年后啊 对我这个自学来说 可算是要了命了   还好拆装 4个小时 没有被搞坏
这些是以前的帖子  http://www.chinafix.com.cn/thread-487440-1-1.html    看者的唯一线索 不敢根本不晓得我说的事什么

感谢   小王大哥

网友:
哦 对了 还有件重要色事情忘说了 这就是为什么一用镊子 碰4835B的G极就马上冲点呢    这也是QQ哥们告诉我的
说出以后感觉就是,半年,白学白看白想白吃百喝白睡  P沟道的管子   碰G极  就是拉低了G极的电压  意味着导通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