XP SP3 系统能打开AHIC 硬盘告诉模式吗?

楼主(2012-01-25):
想求助下师傅们 XP SP3  系统能打开AHIC 硬盘高速模式吗?

网友:
可以,我自己封装的xp直接就用的这种模式,不用打补丁装驱动。

网友A:
是AHCI吧。在主板BIOS里面就能开。

网友:
BIOS里可以的哦

网友B:
引用 网友A:
是AHCI吧。在主板BIOS里面就能开。

是能开 但是开机蓝屏而已 问题不大

网友A:
引用 网友B:
是能开 但是开机蓝屏而已 问题不大

你装的是什么系统啊。要是XP的话不能改成AHCI啊。如果要是VISTA或WINDOWS7的话可以

网友:
学习一下,没改过,哈哈

网友:
引用 网友A:
你装的是什么系统啊。要是XP的话不能改成AHCI啊。如果要是VISTA或WINDOWS7的话可以

XP SP3 系统呀~~~~标题都写了~~

网友:
不用win7等什么呢?

网友:
AHCI硬盘高速模式
能提高多少速?

网友(2014-06-28):
对这个了解的不是很清楚哦

网友:
肯定可以的啦,前提要有那个对应的ahci驱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