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fujitsu筆記本主板上零件燒毀

楼主(2012-01-25):
我這有一台不知型號的FUJITSU筆電因為背後的貼紙都被拆了,但主板上的板號為MY031,在主板小電池和RAM插槽旁邊有顆U26四方型的小IC,因為第一行有部份燒毀,第一行只看到97G(前面就看不到了),第二行T1746(不確定是1還是I),第三行NSAE,請問有誰知道或有誰有這個主板的電路圖可參考的?

网友:
但我有查到這個主板在AMILO SI2636或SI2654都共用同一種主板(MY031),有沒有人有這片主板幫我看一下U26這個四方型的小IC什麼型號?

网友:
my031是FIC的机种,不过论坛没有这个图。可以先查查这颗IC用于哪个供电。再找找Fic其它相同芯片组的图纸。一般还是能确定下来型号。同一代芯片组的机器,可供选择的电源IC种类是有限的。

网友:
無邊大大,謝謝你的回答,但我不太了解你的意思?不知道這顆IC要怎麼知道是用於什麼供電?FIC又是什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