安泰信3005SI 稳压电源 开机就是短路状态!

楼主(2012-01-25):
2011.12.24买的安泰信3005SI 稳压电源 昨天开机就是短路状态! 外接的线又没有接触在一起  不会质量这么不行吧?

网友:
电流旋钮是否全都调到“零”了。

网友:
又没有问题了

网友:
wss553066271 -1 希望下次不要灌水了……

网友(2012-02-27):
换线吧,
那根线不行,

网友:
接头短路

网友(2012-04-14):
正打算入个稳压电源呢  安泰信这么不靠谱  应该是是使用问题吧

网友(2012-07-23):
我的也是这样的,打开就有0.38的电流,不知道怎么弄了

网友:
只要电源上变压器没坏就了一修好,那几个线路板上的元件加起来不到50元,我想先买一整套元件一个一个换问题就可以找到了    大家说是吗

网友:
别买这个了,我的现在一个个换完了还是不行,有里正常有时不正常,反正你买后用了就知道了。

网友(2012-11-10):
我也很后悔买了这个

网友(2013-12-02):
这个电源就是个肯爹的货最好不要买,买啦你就等着后悔吧,我买一个老出问题,最烦的事还把好的板子给烧坏啦

网友:
调节的电位器的问题。换一下就好了。迅维的淘宝店就有卖的。这个价位别想太多。能修就修。不修就买进口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