KB3926正常工作条件

楼主(2012-01-25):
KB3926有开机3.3v电压,不过短接不启动笔记本。KB3926要工作的话有哪些管脚是起控制作用的及其控制电平值

网友(2012-04-30):
条件很多,RMRST啊,ACIN VCC 时钟,复位,有图好解释

网友(2012-08-03):
怎么没图纸啊

网友:
是啊 这样很难说

网友:
有个图纸解释下就好了

网友(2012-10-24):
EC供电,时钟,复位正常之后,还有就是LID_EC#,BAT/LW等信号正常

网友(2013-05-25):
遇到一台DV6不加电

网友(2014-03-11):
咱没得老师解,我也想看下

网友:
KB3926工作条件我现在有个优雅HP540也是有待机电压,不触发,不知道IO的工作条件,请高手指点,谢谢。

网友:
KB3926工作条件上图,版号为:DA0QL6MB8F0 REV:F

神舟540 650 方正A665 海尔T621 DA0QL6MB8F0.pdf

网友:
DV6不加电 求解ene3926EC触发条件

网友:
都只讲EC的触发条件 那直接列出来条件不就得了

网友:
下个他的PDF 就可以了撒。

网友:
好像kb3926的资料很少的呢,百度谷歌都没有

网友(2014-05-19):
暂时还没有修过有kb3926的机器,也想请教下

网友:
ec没多少条件,有供电,复位,ACIN,时钟起震

网友:
我手上这台机子就是KB926的,工作条件就差复位没有,图纸不太对只能作为参考用的。Y550,不知道要做什么工作条件出会有复位出来?3V.5V都有,EC供电都有,时钟也有,没复位

网友(2014-07-07):
优雅A550待机正常,不触发南桥EC晶振谐振全换!结果一样郁闷当中!也是KB3926