巧修液晶显示器-申请转正

楼主(2012-01-25):
申请转正
液晶显示器维修实例
去年8月,自用的一台联想液晶显示器,开始发生故障。故障现象:时而黑屏,时而好,问题慢慢有严重化倾向。决定自己修一下。原以为是显示屏灯管老化或主板有问题,导致故障发生。拆开检查灯管正常,也未发现其它可疑点。后发现供电电压异常,遂检查电源,发现有一个1000μ的滤波电容的顶面向上拱起。可手头没有现成的电容,如何办?后发现电源板上还有好几个这样规格的电容,遂将此供起顶面的电容与正常电容互换了位置,装好开机,一切正常,显示器又可以用了。若干天后,找到合适的新电容将故障电容换下。显示器使用至今,没有任何问题。
分析:故障电容所处位置一定是电流或电压比较高的关键地方,常时间使用发热使其老化漏电,但还未完全失效,因此与非关键部位的电容互换后,仍能短时间使用。
注意:一般应该立即更换新电容,此方法在不得已时慎重使用。

最上边那个电容顶部已经上拱了,见上图。与它相邻的好电容互换位置,见下图:

这电容怎么会没有啊。我这只有1000的,液晶上470的一律1000替换,也没出什么问题。
不得已情况下的妙招啊
l楼主的功力不低啊,这两个电容用的点位不一样。作用主次也是不一样。楼主知道这点就该给转正
楼主你是业余的吧,专门维修电脑的地方会没有电容?
呵呵,楼主的思路还是可以的,虽然这个问题很简单,但是楼主精神可嘉啊

网友:
维修店还会没电容吗,业余的吧

网友:
光靠这个实例可能转正不了的

网友:
我是业余的维修爱好者。

网友A:
过年好!朋友这个真的入不了他们的法眼啊原理没有,处理简单粗暴,能留住此贴恐怕也是因为过年吧。加油啊

网友:
引用 网友A:
过年好!朋友这个真的入不了他们的法眼啊原理没有,处理简单粗暴,能留住此贴恐 ...

过年好!
本人业余。这个论坛高手多啊,也很严格,因此一看就喜欢,愿意跟大家交朋友,向大家学习。
来论坛就要做点贡献,但能力有大小,本人以为,只要尽力了,应该大家都欢迎。您说对吗?

网友B:
这个处理方法完全是碰运气,弄不好会扩大故障,楼主最好能到专业机构学习一下。

网友:
引用 网友B:
这个处理方法完全是碰运气,弄不好会扩大故障,楼主最好能到专业机构学习一下。

谢谢您的回复。

但不完全是碰运气。是在一定的判断以后,才这样做的。因为知道这几个电容是滤波电容,经检测,鼓包电容还有容量,也未短路,只是该路输出电压略微低了一些,造成灯管点不亮,因此判断该电容并未完全损坏,推断换到次要地方尚可短时间使用,所以敢这样处理。上面一楼介绍得比较简单,实际也是一步步检测后才定的。所以,最后提到:
一般应该立即更换新电容,此方法在不得已时慎重使用!
我不是业余的吗,手头正好没这样型号的电容啊,又是给自己修,不得已才这样做。显示屏修好了,马上可以用了,算是自己救急。)

如果是专业的,给别人修,肯定不会用这样的方法。

其实,你那个坏电容是没有必要装到别处去的。

网友:
支持一下。业余的,年龄大,更加不容易。顶。

网友:
不管是业余还是专业,能修好就是正道。支持你一下。。

网友:
继续努力争取早日转正。

网友:
这种情况 平常修多了。不过这种修法少见。

网友(点评):
这很正常的.要是你上门去修的大电视,正好一个电容坏了又没带.你跑回去拿?来回的时间路费加上客人对你的想法.在板子另一个地方拆一个吧.

网友:
楼主要再接再厉呀。

网友:
不得了,笫一次见。。。

网友:
最好还是换个新的

网友:
不管是业余还是专业,能修好就是高手,嘻嘻,不过这种修法不妥当,直接换掉才是理智的选择。

网友(点评):
同意,开始时都喜欢捣鼓,做维修就得考虑时间成本和返修率,不然费劲不少返回来还影响信誉。所以要用最短的时间把钱稳稳的赚到手才是硬道理。业余的就不同了,乐在其中啊,尽情的一遍一遍的修吧,呵呵

网友:
LZ新年好!我来说你个简单问题,一般正常维修人员拆解东西是先观察部分外观性故障,也就是说拆之前大约性故障,问你,你怎么知道灯管没有问题?《拆开检查灯管正常》,在没有完全拆解液晶屏就已经知道灯管没有问题?真是高手,还是有灯管测试工具?再说外观故障,你拆液晶时候必定是把电源板和驱动板拆掉,那么拆了电源板是不是应该先看看有没有电容鼓包或者烧黑性故障呢,既然电容鼓包也就先换掉电容再检查其它,真不知道你怎么会先拆灯管,而且部分液晶屏拆灯管还要拆铁框架比较复杂,能拆灯管有时也会断掉.如果像你这样修液晶真修坏几率比修好还要高,自己想想你发的贴前后不对版,要转正,还需要更多努力,不明白的论坛管理有说明转正条例,去看清楚,希望你早日转正成功

网友(点评):
说的真好,要努力学习啊!

网友(点评):
抛砖引玉——引来一块大石头!

网友:
即使是个业余维修人员也需要正确的维修方法, 说实,我也是业余维修,维修量也不小

网友:
谢谢楼上各位的支持,也谢谢不客气的评议。我发现这个论坛的网友很严谨的啊!对我这个业余的水平很低的新加入者,有说得不到位的请多多包涵啊。祝大家过年好!向你们学习。

“拆开检查灯管”不等于“拆开灯管检查”,拆开后盖应该就有办法来点一下灯管试试,要亮了,不就基本上可以排除灯管的问题吗?不需要大拆大卸的。中国的语言就是这样,换个排列,词意就不一样。

我的方法有点“土”,是给自己修,手头又缺零件,只要点亮能用就可以了。
如是专业的肯定不会这样干,如对客户也这样做,那是要遭到唾弃的。

我家的电器全部自己修,有个别修不好的(本身要淘汰了,也不想修了),倒是还没有修坏过。

网友:
    呵呵... LZ 有意思,研究的挺有深度...  直观法 先换了

网友:
我也是由一个业务的到现在开店的。

网友:
这样也可以?  我感觉不要比装上还好点

网友:
这样转不了正吧!

网友:
分析的不错
顶楼主一个

网友:
不装可能和原先情况一致!换个位置可能还会有其他情况发生!对应急也不可取!只是验证问题而已!

网友:
鼓励一下,继续努力学习

网友:
鼓包的用眼睛一看就知道了。

网友:
所有电源板的电容基本差不多,可以从其他板子拆个。

网友:
修好了就行,方法要因人而异
业余的需要慢慢进步的

网友:
经验很重要,思路也很清晰

网友:
只要是原创的,大家应该欢迎才对!

网友:
这么小KISS的问题?

网友:
能做到这样就很好了

网友:
晕倒,这也能转正啊,我以前写了两三个帖子都没给转正最后没办法自己充钱转正了,崩溃

网友:
真的很牛啊,这也想得到,有时用得着

网友:
我是个新手,但看到其他的师傅在维修过程中,首先会去了解故障的现象及时间,作个初步的判断,然后是拆机,先看一边主板的情况,再用放大镜看,是不是电子元器件有损坏的现象,像这个情况,同意18#的,如果先看的话那样时间上也节省不少,而且也不会引起重要部件的损坏。不管这么说,司马当活马医,对自己也是个积累经验的过程,相信下次你遇到类似的问题,就会处理的更加顺手了,加油。

网友:
电解液漏了,这个方法可行吗?

网友:
学习了,我坚信修好就是好技术。

网友:
买几个这样的电容要不了几个钱的。。

网友:
你这只是运气好,

网友:
业余的能修好就不错了

网友:
这样也行?哈哈

网友:
这个转正的确麻烦

网友:
看到电容鼓包就更换之,这不是很常用的思路么……
手上没电容,用机子上原有的进行更换,LZ的思维很活跃嘛……
大家都是新手过来的……理解理解……
如果我有这个权利的话,我会让LZ转正的……呵呵。

网友:
    首先就要检测电源板上的电容有没有鼓包

网友:
我比你还笨   呵呵 再接再厉

网友:
支持一下。业余的,年龄大,更加不容易。顶

网友:
不管是业余还是专业,能修好就是高手,不过这种修法不妥当,直接换掉才是理智的选择。

网友:
这办法都想的到,那不如把那个坏的直接拆掉,还靠的住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