compaq 510

楼主(2012-01-26):
此机摄像头不能用 。重装了系统也不行,硬件也没问题

网友(点评):
把摄像头搞下来找个USB接口接上找个机器插上试试

网友:
我在官网上下的驱动   都不行
很抽象的问题啊

网友A:
摄像头坏了吧~~呵呵~~路过~~~

网友:
引用 网友A:
摄像头坏了吧~~呵呵~~路过~~~

应该不会吧

一般摄像头都很少坏的吧
唉~~没检查它

网友:
驱动有问题!

网友B:
我都是在官网下的驱动啊
难道下错了吗?

网友:
那我再去试试驱动

网友C:
引用 网友B:
我都是在官网下的驱动啊
难道下错了吗?

有的GHOST系统也会引这样的问题的!

网友:
引用 网友C:
有的GHOST系统也会引这样的问题的!

不太明白  请高手稍微详细点   谢谢

网友:
装好驱动有没有打感叹号呀

网友:
你没装系统之前 是好的吗? 如果是好的话,应该是驱动问题!!!!

网友:
怎么个情况?检测不到硬件吗?

网友:
把摄像头拆了找个USB接口接上插别的电脑试试

网友:
装WIN 7不行,就是摄像头坏了

网友:
你说硬件没问题,从何说起,认到了没有,认到了就到官网下驱动,多试几个驱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