华硕p5n73-am跑07掉电,怀疑掉件了,求有此板的朋友帮看看,高清图已经上传!

楼主(2012-01-26):
华硕p5n73-am跑07掉电,内存换过不同的都一样,cpu也换过了,测试所有电压都是正常的。com口已经拆掉了,io在好板上拆下换上的,bios已经刷了官方网站的所有bios了,怀疑北桥边掉件了(自己不小心搞掉的),求有此板的朋友帮看看,高清图已经上传!

补充内容 (2012-1-28 10:57):
桥我用风枪吹过,没用,不上内存跑fb不掉电,上内存跑到07掉电,接着再开,跑c1掉电。内存的一切电压都正常。

补充内容 (2012-1-28 19:53):
此板偶尔可以亮机,亮机时一切正常。99%是跑07掉电。把此主板放长时间(冷却时间长)时偶尔可以亮机。真的见鬼了。

补充内容 (2012-2-1 10:25):
此主板放弃了。这垃圾,我回收了一块一样的板,对照着补件。无果。打内存到北桥的地址及数据都没问题。上775带灯有二个灯不亮,另一块一样的灯是全亮的。另一块板跑1d,刷bios无果,换io无果。所有电压都正常。垃圾

网友(点评):
下面图的右下角有掉件的,

网友(点评):
很有可能哦。 看图片貌似 是时钟的信号线。还是什么。这个要慢慢排查了。应该供电没问题。

网友:
你跑下那个箭头旁边无件的线路,找个图纸对照下,没一样的板啊!

网友:
楼主  视乎这里有个掉件的

网友:
同意楼主

网友:
希望对你有所帮助!

网友:
感谢楼上的所有朋友,我找找看看。

网友A:
首先感谢你的帮忙,但我仔细看了一下你的图,和我的实际对不上呀,我这板上很多是空的,你这图上却是有组件的,再问一下,r59的阻值及ac4114的值。谢谢

网友:
引用 网友A:
首先感谢你的帮忙,但我仔细看了一下你的图,和我的实际对不上呀,我这板上很多是空的,你这图上却是有组 ...

R59阻值,我也不知道,但有头是接地的!!!这个是点图,不是说所有的件都有!!!你掉的应该就是R59

网友B:
楼主你看这里是不是掉了,很明显嘛

网友:
引用 网友B:
楼主你看这里是不是掉了,很明显嘛

你指的地方不掉件,这我能确定。

网友:
是电阻还是电容,你随便换个试试啊,先。。。有些东西没那么娇气吧。。。菜鸟瞎说。。N73还是桥的问题吧

网友:
桥我用风枪吹过,没用,不上内存跑fb不掉电,上内存跑到07掉电,接着再开,跑c1掉电。内存的一切电压都正常。

网友C:
你补错件了,从左到右第三个是电容AC4114,空位,没有件的,你焊了个0欧的电阻肯定是不行的,
第4个是R59 10k电阻,你把AC4114拆掉应该能修复,另外SQ2是 3904 小三极管

网友:
楼主,修好了没有了啊。呵呵。

网友(点评):
没有修好,电压都正常,但就是跑07掉电。没办法‘’、

网友:
引用 网友C:
你补错件了,从左到右第三个是电容AC4114,空位,没有件的,你焊了个0欧的电阻肯定是不行的,
第4个是 ...

已经拆掉了,没用,还是跑07掉电。r59补了也没用。

网友D:
哎,修了几天了,不好修,报废吧。

网友:
引用 网友D:
哎,修了几天了,不好修,报废吧。

刚刚点亮了一次,重启又不行了。真的不知道是怎么回事了。

网友:
引用 网友B:
楼主你看这里是不是掉了,很明显嘛

那你看下它的上面不是两个排阻吗,两个排阻右边有两个电阻,右边那一个(挨着0欧电阻的那个电阻)它好像有点歪,你看是不是,希望能帮到你

网友:
焊桥看看行不不行就报费

网友E:
73的单桥多半 是桥空焊了。

网友:
引用 网友E:
73的单桥多半 是桥空焊了。

不是桥空焊吧,我用风枪加焊过了。打内存的阻都是正常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