联想南桥背面的32C84晶振电压只有0.2伏啊!!!!!

楼主(2012-01-26):
这个机器先是南桥烧了!但是之前晶振能起振!我换了南桥后晶振就1脚和4脚电压就不对的!我换了两只振都是这个样!不知道是什么原因啊!!各位老大向你们请教一下!晶振的电压是怎么产生的!图纸也看不明白!南桥的是3.3V也是正常!!请各位给点思路吧!在下谢谢了!!!

网友(点评):
0.2应该是正常的,晶振最好还是用示波器来看波形

网友:
忘记了说上面的机型是联想C466A

网友:
要是之前晶振起振。还是桥没有植好、重新植桥。

网友A:
示波器的波形。

万用表的压差是 0.2-0.6左右都正常的,只要有压差基本都正常!

网友:
有压差基本说明起振,一般是1点几V,楼主说的好像是只有0.2V,应该是没植好,重植试试?

网友:
桥的晶振电路没植好,要不摘桥时碰周围小件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示波器的波形。

万用表的压差是 0.2-0.6左右都正常的,只要有压差基本都正常!

那要看下晶振是多少啊!

网友:
我都换了两块南桥了!都是同一种问题啊!我觉得南桥应该是没有问题的!我觉得还是6楼智圣东方说得有可能!但是没有原板对照啊!!不知道哪里掉件了!!

网友:
我觉得这个晶振上的电压应该是一点几伏!因为这个机器还有一只同样的晶振!我测了一下电压是1.2V的1.5V!哪位老大手里有这个板!能不能给我照两张南桥的正反面的高清图给我!我对照一下看是不是掉件了!!在下将不胜感激!!!

网友:
上次修了一台I3的DELL 开机0.7不动 是被人修不好拿来的 不知道他动了哪里 南北集成的 只要南桥的晶振起振就亮机 不想换桥 直接从IO 的晶振拉到桥的桥 带着他起振就OK了

网友:
10楼大神能说细一点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