主板上的焊点,无法熔掉

楼主(2012-01-26):
一本人小白一个,一直向往维修板卡和液晶,所以就买了一个936B的焊台,最近有块七彩虹的主板一电容鼓了,就想换电容应该很简单的,就用电铬铁拼命去点,结果什么反应都没有,还以为刚买的焊台坏了,用手去试一下,立该就起泡了,唉,最后没办法就拿去修手机的机方,想看看他有没有办法,结果最后还是靠风枪加电铁铁才觖决掉,虽然最后换上也没有修好,但一直想不明白,为什么连焊点都无法熔掉,想请教一下各位这是为什么?温度试了360 和400度,都不行

网友:
那就再加大范围吹。   或者  吹过之后立马用烙铁。    铜箔太多了。  温度散的很快。

网友:
呵呵,无铅的用刀头也有点困难。一般温度高点,用刀头都可以解决的。。。。

网友:
刀头满可以解决,先加松香焊锡补焊后再拆就容易多了!!!

网友:
对无铅的就要变成有铅再焊
说的太对了。。。。顶

网友:
电容可以先加点有铅锡丝 然后 烙铁加热一个脚 同时 手往外掰这边 在加热另一脚 手同时往外掰 20秒拆掉
焊接的话 用刀头抵住两个通孔 电容一串就穿过来了 上锡 剪脚 修焊点 清洁主板 完工

网友:
同意4楼的看法!!!!!!!!!

网友:
铜泊散热太快,用大功率无铅烙铁,加点有铅的焊丝润一下,然后就好拆多了

网友:
我一般不行的  就是风枪洛铁一起上

网友:
温度最好调400度左右,加焊,润一会然后再卸会好卸的多。。

网友:
刀头就可以解决,换个吧!拆电容,那个爽

网友:
加点助焊剂用刀头的一般就可以解决

网友:
不是烙铁不行
而是技术不咋的

网友:
楼主的烙铁不太好吧

网友:
无铅的确实难焊   以前我换个5只爪子的按键板换了20分钟  哎

网友:
全换啊   换了6个  不是一个   要不然被笑话了

网友(点评):
意思就是平均3.5分钟一个了

网友:
技术不过关,是技术的问题。

网友:
焊点氧化了,不上锡。

网友:
没有好刀,再好的刀客都砍不死人,只能吓死人,呵呵,楼主明白?

网友A:
还是那句话,补上有铅的焊锡

网友:
引用 网友A:
还是那句话,补上有铅的焊锡
正解,先补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