长城A89上网本开机掉电

楼主(2012-01-26):
长城A89上网本开机掉电,求助解决这个问题的思路!

网友:
这个多了~没办法回答,短路居多或其中一路没输出。

网友:
这个比较麻烦 。有些是欠压掉电。有些是不跑吗掉电。还有些是短路掉电 。你既然不知道你是那种情况掉电 。就不好分析了

网友:
你查都没查就道网上来找答案了  怎么帮你呢?

网友:
有时是可以开机的,只要开机了就一切正常了,就是刚开机有点麻烦,按开机键就掉电,要按好多次才能开机,这台是朋友的一台新机子,不知长城上网本武汉售后地址在哪里?还在保修之内,有朋友知道售后地址的请回复

网友(点评):
打114查。一般都能查到,保内的机子自己最好别拆。

网友:
有400的电话啊!问下啊!百度下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