LC6520C-4649芯片壞了

楼主(2012-01-26):
這芯片用在音响面板控掣,4649是代表甚麼,請指點謝謝

网友:
燒毀IC LC6520C-4649,如圖和圖紙,尾數字4649若不一樣可以嗎,是代表甚麼,在網上找到塊LC6520C-4A92不知可不以代用,請各位大大指點小弟謝謝

网友:
前面对的 一般都可以代换  查一下功能脚位就可以了

网友:
就是这个型号,可以用的。

网友:
谢回复
真可惜,这雅佳音响,有收音机,卡座,唱盘,CD机还刚刚换了新kss-210a雷射头,一不小心,扩音机面板的导电胶带插,此胶带插在底板,其中一条5V,另一条地,碰在一起插,此组输出到面板IC LC6520CVDD和地,开着power,即烧了变压器保险丝,换了保险丝,power开不着,给师傅看,机电源没事,面板计算机IC乱了没救,在网上又找不到相同IC尾数字,真是要掉落堆填区呀。

IC不确定是挂了,师傅说IC〈乱了〉不知是甚么意思,但测ICVDD40脚和VSS20脚没有5V电压,而测VDDTEST19脚有5V,VSSTEST应连接一起,为何VDDVSS没电压,IC23RESET应怎样用,会不会RESET了就没事

网友:
更正之前发表的文章,搞错,VDD和VSS有电压5V正常,看图纸,15pin应有2.7v电压输出,15PIN POWER是输出开机电压吗,按钮POWER KEY 测15PIN有很少电压約0.2v输出正常吗,请再指点

其实要换这ic,是不是任何lc6520c-xxxx尾数字都可以代换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