昨天晚上连网连不起来了

楼主(2012-01-26):
昨天朋友请我用路由帮连两面三刀个笔记本,我就用ADSL引出来的那个网线插上路由,路由引出来一跟网线插在本机电脑上,进IE设置好以后,可不管怎么样就是上不了网???求解?无线路由,,,连接方法也没有问题,是电信的。

网友:
单机能上不,进路由界面里有没有提示连接成功啊,忘记点连接了吧。adsl的电话线有没有插上。

网友:
进IE设置好帐号 密码后要重启一下路由器的,还有在设置的时候要把MODE关掉

网友:
什么叫 两面三刀的笔记本?

网友:
楼主说的:两面三刀的笔记本。我猜测是不是说:两三个笔记本。
不清楚楼主设置IE干什么?
楼主设置台式机的IP了吗?没听楼主说这步。

网友:
电信用网络尖兵封路由的

网友A:
我们这里 网通 电信都在封杀路由 用路由两台机器 可以上QQ不可以开网页 用路由挂一台机器正常。
把路由器里德网络尖兵设置搞到当地的运营商就正常

网友:
会不是会是电信封锁了啊

网友:
是二个笔记本,不好意思,打错了。

网友:
试试用路由挂一台机器看正常不,不正常就是设置问题。正常那就是封锁了吧.

网友:
你的路由器WAN口需要做MAC映射,复制成你原来能ADSL拨号上网那台电脑的网卡MAC地址,电信绑定了你电脑的网卡MAC地址。你试试,有问题,问我。

网友:
是不是复制路由里面的那个克隆MAC那一项啊。

网友:
引用 网友A:
我们这里 网通 电信都在封杀路由 用路由两台机器 可以上QQ不可以开网页 用路由挂一台机器正常。
把路由器里 ...

路由器里有什么“网络尖兵”呀?我没见过,你用的是什么路由器呀?能说明白点吗?最好发个登录进路由管理界面的截图,让我看看学习下。

网友A:
应邀上图 使用的磊科NR238企业级路由 我买的价格是220元。

网友:
具体设置

网友:
引用 网友A:
应邀上图 使用的磊科NR238企业级路由 我买的价格是220元。

多谢了。这路由器的功能还真强呀。企业级的你220元就拿到手,真值了。

网友:
是小型的 带机量20台左右的百兆铁壳路由 淘宝价格180就搞到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