BENQ22寸,关机后白屏

楼主(2012-01-27):
BENQ22寸当主机关了后有时候白屏,要断电才可以再开。有时关了后不断电就关了显示器开关就会开不了。。一定要断电才可以再开。请问是哪个部份出现问题了

网友:
控制电路部分的 开关管  检查一下

同意楼主

网友:
先拆开查下电源板部分有没有电容爆,如果没有直接换驱动板肯定好

网友:
我这里的显示我拆了这么多个都是没有爆过电容的。  谢谢。各位意见。。。另补充一样,要是能开的,就会一切正常

网友:
刷个程序看看。

网友:
背光的控制回路坏了。

网友:
BQ的 显示器建议还 是 把按键检查一 下,看那个坏了,解决不开机后,再有关机白屏,检查控制高压部分的两个管子是否有问题。

网友:
ON信号出问题了吗.

网友:
ON信号出问题了吗

网友:
高压部分的芯片坏了,改个高压看看。

网友:
驱动板复位不好呀。

网友:
有没有高手,,出来,,秒杀几个

网友:
加焊驱动板芯片看一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