无法引导进入系统

楼主(2012-01-27):
我朋友有一台p4联想电脑,出现无法引导进入系统,提示文件丢失,pe下修复引导文件重启系统正常,关机等了十几分钟开机正常,第二天引导文件有丢失,这次重装系统后第二天再次出现这种现象,于是再装另一个系统并杀毒,但没有发现有病毒,再到第二天又出现这种情况,请问各位,这是不是病毒所为呢?还是硬盘?(硬盘已经做过重建分区表,重建引导记录)内存?如何解决,还望不吝赐教!

网友:
检测一下硬盘有没有坏道,有坏道也会出现这样的情况

测测硬盘吧,估计都是有坏道的多。

网友:
这种情况见过,换掉内存,重装系统,有可能彻底解决。再不行,硬装一次系统,将硬盘全格。

网友:
是硬盘有坏道了,而且是前面的部分,

网友(2012-03-30):
还会出现当LOGO。。换硬盘试试呢,

网友(2012-01-27):
内存条有换过吗?

网友:
上次遇见过,内存问题!

网友:
不是特别清楚 最好是换下 主板

网友:
内存和硬盘都有可能,但是先硬盘

网友:
换内存和硬盘  这种故障多半是这两样东西出来问题。

网友:
坏道的机率大些

网友:
硬盘最有可能。其次是内存

网友:
把硬盘低格  然后屏蔽坏道, 在从新分区,   在从装系统  别用Ghost装

网友:
内存没有换过,硬盘没有坏道,是用DG3.71最新版和三著磁盘医生,硬盘低格从来没有做过

网友:
直接换掉内存。主板电容怀孕没

网友:
给你一个最简单的办法,你把硬盘拿到另一台电脑上,用GHOST安装完系统,GHOST完后就关机,然后拿到你这台联想电脑上面自动安装系统看是否能行呢,这一下就能查了毛病来.

网友:
给你一个最简单的办法,你把硬盘拿到另一台电脑上,用GHOST安装完系统,GHOST完后就关机,然后拿到你这台联想电脑上面自动安装系统看是否能行呢,这一下就能查了毛病来.

人家又不是安装不上系统。

一般是内存问题。。换吧

网友:
硬盘和内存都有可能。

网友:
内存用橡皮擦了擦,现在24小时过去了没来找我,看来是没问题了(等待中)再次谢谢各位朋友的回答!

网友:
一般先查下内存。

网友:
两种情况吧,要么硬盘有坏道,要么硬盘的数据线有问题。你试试看扫描坏道,或者更新数据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