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家都是怎样清理PCI卡槽里灰尘的?

楼主(2012-01-27):
如题大家都是怎样清理PCI卡槽里灰尘的?

网友:
1、用皮老虎吹。
2、用一字起在里边划拉。
3、用香蕉水洗,再用干棉花擦拭。

网友(点评):
我一般先用毛刷刷,再用老虎吹

网友:
学习了,新手 什么都不懂!

网友:
里面没有灰尘

网友:
硬纸卡对折 蘸酒精擦拭

网友:
同二楼的第2方法,另外,牙刷蘸酒精刷,风枪风筒吹干。

网友:
用气吹就可以了

网友:
方法很多的啦,比如用刷子蘸酒精刷刷就行啦。

网友:
皮老虎首选,酒精其次

网友:
用风枪吹几下然后收工。

网友A:
用镊子大法了,月饼教的

网友:
镊子大法就是,镊子插进去,来回拉几下。

网友:
引用 网友A:
用镊子大法了,月饼教的

镊子大法非常实用的

网友:
镊子大法,名字起得好!

网友:
进来学习一下,不错。

网友:
     吹风机,基本主板的土都搞定了。
   刷子(如果不想买或者没有,就像前面
朋友们说的用牙刷)
   名片大小的塑料片。(发小广告的有发的)
因为有的听不惯镊子划金属的声音。

网友:
先用毛刷刷掉附着的灰尘,然后用吹风机吹干净清下的浮灰

网友:
方法很多的,用刷子蘸酒精刷刷就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