长城品牌机主板维修遗留的问题~~!求救

楼主(2012-01-27):
本人有一块长城品牌机的主板。是技嘉915的板子,就是那种能上DDR一代条子又能上DDR二代条子的那一种。
事出原因:
一天,我把音响的输出端插到电脑的输出端了,等我反应过来已经晚了,声卡报废了(后来经查是声卡的电源管烧了)。
一直就这样没声音用了一年。
一年后的一天玩着玩着电脑突然冒烟,赶快断电。经查主板20口插针附近有一个8腿的芯片自焚了,芯片碳化,上面的字也跟着一阵灰没有了,于是就上各大维修店找相同的主板看芯片是什么,终于功夫不负有心人,在一个店里找到了一块相同的板子,芯片型号忘了于是把碳化芯片取下,好芯片装上,开机,顺利启动,一起动,芯片旁边的MOS管烫手,经查,又有两个MOS管是坏的,换之。这时突然想到板子没声音,于是检查声卡部分,一查,声卡电源管烧了,翻了半天老板子,发现所有的板子的电源管和原板子的电源管型号都差一个字母“E”,后来想了想还是换上看看吧,换之。
板子装回主机箱,启动,没问题,进系统,怎么成了单声道了,放歌还是一样,只有左边的喇叭响,以为是跳线或者音频插头的问题,后来这些问题都不是,现在已经判断还是声卡问题。
现在就是想问一下大家这样的问题是电源管的问题还是声卡芯片的问题~~~?

网友:
为什么没人帮一下~~~?

网友:
也有可能你输入的信号本身就是单声道的,也有可能你的音响坏了一个功放声道,也有可能你的播放器平衡调节只在一边的声道上,也许你的功放芯片本身不良也有可能,楼主好让我们猜呀!能出声音,基本上供电没问题了.

网友:
我感觉我说的很清楚了。我已经试过了,音响和耳机都插上去试过了,音乐也换了无数首,主板上跳线也跳好了,最终只有一个问题,只响一个声道
说的清楚么~~~?

同意楼主: 0.0 反对楼主: 5.0
同意楼主: 0 反对楼主: 5
换了这么多东西,那就是芯片坏了,或者接口坏了。

网友:
还有系统我也从新做了好几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