主板飞了

楼主(2012-01-27):
前几天修一片 nf4的主板
无法1触发
经检测io损坏 更换后能点亮就放在一边了
今天拿出来使用 发现主板的速度飞了
现象就是时钟快
运行什么都跟快放10倍一样的 效果
你们谁遇到过吗
我想不是桥问题 就是时钟 太神奇了

网友:
应该是桥的问题  AMD 的时钟是集成在桥里的

网友:
没遇到过,到省得超频了。

网友:
有这种好事啊,那好嘛

网友:
竟有这种怪事,楼主用测试软件测下,跑分是不是也飞了。

网友:
哈哈!省着超频了。是运行程序快还是显示的时间快?

网友:
这样也行 要是这样 就美死客户了呵呵

网友:
我调快过时钟,主板不但不快,而且死机。不知道你是怎么做到的,想学习一下,请详解

网友:
第一次听到!

网友:
我换个晶振 试试

网友:
桥旁边的实时晶振换一个看看.32.768

网友:
飞了肯定有问题了

网友:
估计是32.768的问题

网友:
找找桥外围有没有像CPU一样可以设置频率的电路

网友:
没听过,这个好玩!

网友:
跟客人说升级了,速度比以前快10倍

网友:
不懂啊~~~路过~~看看各位怎么说~~学习一下~~

网友:
怎么个飞法?是运行快了还是时钟快了?

网友:
这可好了,10倍的速度。。。

网友:
我碰到过一次,bios出毛病了,重刷解决

网友:
系统时间快了10倍,不是总线频率快,是吗?

网友:
遇到过时间跑的快的.

网友A:
好事啊,快了嘛
王岩柯
太快了 声音图像啥都快
详情

网友:
来自: 黑龙江
引用 网友A:
好事啊,快了嘛
太快了 声音图像啥都快

网友:
这有点儿意思,如果开软件玩儿游戏啥的也这样就忒爽了
坐等知识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