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一个简单的问题,按钮接触不良

楼主(2012-01-27):
似乎是显示器上的按钮接触不良,请教各位老师,如图:

网友:
怎么图没上去,还得研究一下怎么用的,

网友:
这个是显示器上的声音按钮按了之后出现的,现在不按这个按钮也出这个。感觉应该是这个按钮的问题吧?!按的力气太大了,按坏了。
各位老师给点建议,谢谢。

网友:
换个按键试试

网友:
拆开测量下是否漏电。

网友:
既然知道是按钮坏了,可以在线测量好坏或是直接更换良品上去啊,还问什么

网友A:
把按键拆下来,试一下不就确定了吗。你是第一次修理?

网友:
是啊 拆个按键也不费时间 很简单的么 嘿嘿

网友:
知道是按键不良,那就先换了它,,

网友:
拆了次,没拆开。
如果确是按键的问题,明天再试试,这个按钮不怎么用(基本没用过),不让他管用就行了。

网友:
那你拆掉扔了一行了

网友:
把按键换了,可能就好了

网友:
明知故问……
按键问题直接换个上去

网友:
问问可能除了按键问题,还有没有其他的可能。
以前是调声音的按钮,今天调节亮度的按钮也这样了,又没人动。

网友:
哪就换按键了.还用说吗

网友:
这问题一般都是按键短路引起的,换按键吧

网友(点评):
几个按键都短路了?以前天气潮了就出来,现在几乎每天都这样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把按键拆下来,试一下不就确定了吗。你是第一次修理?

是啊,都没把显示器拆开。螺丝都拆了,然后用一字改锥撬了半天没撬开。想搞清楚大概的毛病。

网友B:
按键板有漏电了。

网友:
引用 网友B:
按键板有漏电了。

这个可能很大。
又没可能是病毒呢?我装的360杀毒,经常查毒。

补充内容 (2012-2-1 00:42):
正考虑拆开用酒精仔细擦下,说不定就好了。用了6年了,说不定尘土的原因。不好拆啊~~~
感觉不是什么大毛病,实在不值得拿去维修公司修。

网友:
这种问题直接换按键

网友:
换啊,还想修好啊

网友:
先换个按键试试,按键全部换光也用了多少成本

网友:
换掉按键就好了!

网友:
把主机彻底除尘,用酒精仔细擦了一遍电路板显卡、内存,风扇都上了油。显示器的毛病居然没了,很奇怪的事情!不过,似乎显示器的按钮被锁住了,反正也不怎么用,倒也无所谓了。
主机的毛病还会影响到显示器吗?

网友(点评):
大哥的思路是挺好,学习了。

网友:
牛!
非常佩服你。

主机问题确实会影响显示器,但是极其少见。

网友:
我遇到过按键板贴片电容漏电,也是相同故障

网友:
可以看出楼主不是专业的维修人员,那就可以理解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