造成BIOS信息错误的原因有哪些?

楼主(2012-01-27):
我们都知道主板电池没电了的话,开机会提示按F1继续或按DEL进BIOS设置。
但实际经验中发现,很多顾客并非由于主板电池没电了,头一天电脑还用得好好的,第二天开机就提示按F1继续,按DEL进行设置的提示。但只要进BIOS重新设置一下,下次开机就正常了,并不会重复出现。说明并非主板电池没电引起的。

但是问题就来了,虽然暂时还没有顾客向我深究过引起这个的原因,但我还是很奇怪到底是什么原因引起的呢。除了非法关机以外还有其它什么原因会引起这种情况呢?

网友:
BIOS没有保存设置!

网友:
  自己的电脑没碰到过....但发现dell的电脑一般都有键盘错误报告,没键盘时提示按F1继续,有些主板cpu风扇不转或转速偏低也会出现F1,还有就是超频故障....
  至于非法关机会引起这问题还真没听过....非法关机只是针对操作系统吧?

网友:
确实有这个问题,我遇到不少,我检查主板充电电路和电池都没问题,问了客户也说没动过BIOS,这种情况好像都是电脑突然死机或蓝屏后发生的。我也困惑,今天想想,原因可能有:1.某种情况下,电源线没接、机箱盖打开、主板震动等原因,电池与主板接触不良,BIOS无供电。2.电脑正在运行的某个程序或病毒试行刷写更改BIOS。3.BIOS本身不良,紊乱触发重启恢复默认,但还不至于不能用。其他还请高手回答。

网友:
只要电源线拔掉就包错了 也许客户在家里不要抱到你这里就要了哦 没电了呀,就是只要有电源插入电源就有5V带机电压生成 通过主板117转成3。3V供南桥COMS供电。

网友:
额   我的电脑就是前一天用得好好的 第二天直接bios rom checksum error 了

网友:
看過類似案例..檢查結果是..主板電路有問題..接地的濾波電容故障

网友:
同样遇到过,到现在还没有弄好呢。不过它会自己改CPU的频率。不知道是怎么回事。我自己带换过电池旁边的三极管,电阻还是没有搞定。

网友:
线路问题也会这样

网友:
我刚 进入这个行业,以前都是做软件的。只是说说我的意见:
我遇过这个问题: 我会这样做,
1.先用万用表 量电池,马上就知道电池是否有点
2.然后看跳线的位置,有一些主板 有jumper setting,如果 放错位置那是给 CMOS 放电。
3.如果还是不行,Flash BIOS, 直接到 官方网站下载一个 最近的版本,刷新。
4.还是不行,就要查电路了。。

网友:
祝楼主快乐,大家一齐讨论!hyjyw8.com
025bsd-edu.com.cn
bjbzwp.com
hzyzzs.com
jiaoyunet.com
yheduw.com
czjyedu.com
bjbzedu.com
sookedu.com
ttbzedu.com
sznewedu.com
lrjyedu.com
fed-edu.com
qcpx-edu.com
zyedu100.com
bzwenping.com
banwenpingw.net
banwenpingw.org
bwpjyw.com
szbstedu.com
zyedu100.com

bwpjyw.com|办自考文凭hyjyw8.com
025bsd-edu.com.cn
bjbzwp.com
hzyzzs.com
jiaoyunet.com
yheduw.com
czjyedu.com
bjbzedu.com
sookedu.com
ttbzedu.com
sznewedu.com
lrjyedu.com
fed-edu.com
qcpx-edu.com
zyedu100.com
bzwenping.com
banwenpingw.net
banwenpingw.org
bwpjyw.com
szbstedu.com
zyedu100.com

网友:
这个还真没遇到过,DELL的机子还有这个怪问题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