請問AMD SOCKET 638帶燈假負載

楼主(2012-01-27):
請問AMD SOCKET 638帶燈假負載,是不是S1G1 S1G2 S1G3 S1G4都適用
AMD

网友:
G2往后的灯只能亮一半

网友:
灯座不亮的一般会直接放上负载打阻值

网友:
好像TL TK的U可以全亮,QL和以后的就只是亮一部分了。

网友:
發現北橋RS780M利用假負載只有RX0-RX15,RX#0-RX#15亮燈,RX0-TX15,TX#0-TX#15不亮燈是正常嗎?
AMD ZM84 CPU

网友:
G2往后的灯只能亮一半,是包含S1G2嗎?

网友:
一般我都是直接打阻值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