HKC 19寸 LED 屏,维修

楼主(2012-01-27):
手上有一个 HKC 9812 LED屏 19寸的,故障为不亮,打开一看 升压条都烧掉了,可能是 小强的缘故吧,因为里面还有小强的尸体, 用手上的 通用条子接上之后,图像有了,现在的问题是   没信号输入的时候 一直白屏, 比如关机之后 无信号时 他就一直白屏在那儿,   一接显示器的电源 也会先白屏一下再来图像,是哪儿错了或者没做好,求大侠来指正!谢.

补充内容 (2012-1-28 14:31):
问题已解决 ,谢谢大家帮助!  3KU.

网友:
是不是开关针和亮度调节接反了??你先补充一下,不然就要调节驱动板了.

网友:
典型的开关和亮度信号线接反了。翻过来试试

网友:
是啊,信号反了,不会能就拿到维修部吧

网友:
可能是开关与亮度接反了

网友:
同意楼上,接反了,初搞显示器的时候,也出现过

网友:
接反就这样吗.学习了

网友:
多多学习,要多看高手的贴子才得了

网友:
接错的可能性比较大

网友:
应该是ON/OFF的信号线接到ADJ上面去了。。。

网友:
学习了 以后自己研究显示器的时候也的注意下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