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源板坏了 直接用外接12v改线

楼主(2012-01-27):
电源板坏了完全没有低电压, 直接用外接12v改线,不知道怎么接线。
有个液晶电压转换板 12V转 5V 3.3V 12v to 5v 3.3v电源转换板
双灯高压板(接口为12v gnd adj ena)
显示器自带的驱动板
显示器是LG w1952tq

网友(点评):
还是找个老师修一下吧,电源一般都能修上,你自己弄的扩大故障了,就得不偿失了

网友:
按照说明慢慢接吧!相应的接口都有注明的!!!

网友:
我是从液晶电压转换板 12V转 5V 3.3V 12v to 5v 3.3v电源转换板12v接到高压板上12v位置,gnd接高压板gnd,5v接到驱动板5v位置,gnd接到驱动板gnd位置,然后高压板ena接到驱动板blon,通电最后还是不亮

网友:
接高压条椄口上的说明接

网友:
你拍的图片太小也看不清,什么板用方法

网友:
接就行,按上面标的,,

相信你行的

网友:
高压板ADJ没接么?给它一个3.3的电压试试。另外测一下BLON的电压是多少,出来没有。

网友:
上面都有写.直接接上就行了吗.电源肯定会接保险.看看就知道

网友:
这种转换板不好使,5V转换块过热,用不太长时间。

网友:
先修原电源板 如果坏得严重修不好在  淘宝大把电源板卖的 搞得那么复杂  这样改是可以但必须知道驱动板定义

网友:
12V,GND,ADJ,BL接高压板。
5V,GND,ADJ,BL接驱动板。

网友:
lg的电源板也没多少钱啊 2.3十的价钱 买一个多好

网友:
  不建议这样改!  蛮危险的!弄不好就烧东西的!

网友:
建议还是在买电源板换好,一个适配器的钱和电源板的钱也差不多了

网友:
电源板修不好,我也遇到过很多,主要是没配件(比较新的),不稳定,应急维修我采用相应的方法:1.改热端,用一只集成电路代换原来的电路,用得最多的是5H0165R,电路最简单。2.改PWM IC,此法用于次级电压多的板,有的还有负压(此法耗时多)。3.有位置的,就用一个电源小板(有12V和5V)直接换上。4.再不行,上淘宝,买原装电源板换上。

网友(点评):
5H0165R 好像是40W 用5L0380R不是更好?

网友:
相信你是可以的

网友:
那个小板我也用过,只要是输入口接对,然后在把高压条接在小板上面,小板在接到驱动板上吧,要按照驱动板的电路负数接对后,就可以点亮的,我这样也改过,后来感觉这样太麻烦,成本下来也高,所以不见意这要换的.

网友:
网上买板子,安检没过,还要很多天,已经拿到师傅那去修了。这是我的见线图,大家看哈正确不

网友:
画的挺有意思~~~好像挺贴切的嘛~~~学习一下~~·呵呵~~~

网友:
终于找到问题了,不是电源板问题,是我的可调直流器电流调到1安多了,谢谢大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