谁来描叙一下这个电路的功能

楼主(2012-01-27):
过年了,没有什么事情,找个电路给大家解解闷
这是一个电压力锅的电路,除了开关、电阻、氖气指示灯和保险,没有别的元件,谁来详细说明一下工作原理。
实际上也可以看作一个简单的工业设备的电路。

网友:
似懂非懂的,不敢盲目发言,还是等高手来解答……

网友:
作用:一;FU1:保险 二;RL发热盘 三;R2 R3 降压限流 四。R1限压 NP1:工作指示
HP2。电源指示,五。压力开关 限温开关 定时器 保温开关。组成各项动作组合,其中。保温开关为常闭状态。但定时器动作时断开
当压力开关动作。电流流过保温开关、工作状态指示灯RF1亮起。当达到设置温度。限温开关动作。

网友:
这个图只要抓住NP2、R3这一支路是与定时器、保温开关相并联的,再与限温开关、压力开关、RL、FU1相串联的;当定时器与保温开关都断开时,NP2亮,表示“保温”;当定时器与保温开关中有一个闭合时,由于NP2被短路而熄灭,此时与限温开关、压力开关、RL相并联的NP1亮,表示“加热”。(NP1支路不再赘述)请张先生指教!

网友:
3楼、4楼说得很好,但不完整,做以下补充:

作为压力锅正常情况下有机械的限压阀,作为压力安全阀。当达到工作压力的时候该阀开始放气,保持一定的工作压力,这时压力开关是闭合的保持压力锅正常工作。当机械压力阀失灵(出气孔被堵塞时)压力会继续升高,达到压力开关动作压力时,该开关动作断开电路停止加热。以保证压力锅不会超压爆炸。限温开关的作用是在锅被烧干时,温度会继续上升,超过限定安全设定温度时断开,停止加热,以免烧焦。如果限温开关失灵,温度会继续上升,当温度超过142度时,温度保险熔断,停止加热,以保证安全。所以安全开关的动作温度一定在100度以上,142度以下,一般设定在120多度。
总之,压力开关、限温开关和温度保险是作为安全保证元件而用在这个电路中。正常情况下是不会动作的。

如有未完事项,请继续补充。

网友A:
回复五楼,美的MY-CJ50是“压力电饭锅”工作压力比真正意义上的压力锅要小,工作(做饭)时是没有蒸汽排出的。

做饭时,压力开关、限温开关、定时器、保温开关(断开温度约60-70度)均闭合,RL开始发热,NP1(加热指示灯)亮。到60-70度时保温开关先断开,但定时器仍闭合,继续加热,这个时段是加热时段。到100度时水烧开,当压力上升到50-70KPa、排气阀尚未排气时压力开关断开,停止加热,压力下降,当压力低于50KPa时压力开关复位闭合,继续加热,这一时段是保压时段。定时器的定时时间即为保压时间,由人为控制,视烹饪的食物不同而定,约几分钟到十几分钟不等,保压时间结束时定时器断开,加热停止,进入保温时段,NP2(保温指示灯)亮,因有R1分流,NP1灭,当温度低于60度时保温开关闭合,RL发加热,NP1亮,NP2灭,当温度高于60度时保温开关又断开,停止加热。
限温开关的作用主要是防止锅无水干烧。

网友:
NT1应该是加热指示,NT2应该是保温指示。

网友B:
请问楼主这个电路除了FU1别的东东会坏吗?。。

网友(点评):
不生不灭,有生就有灭,任何一个元件都可能坏。

网友C:
这个电路FU1反而不那么容易坏,坏了的话那其他东西肯定也有问题了。

工作原理很简单,电路只看定时器和保温开关的并联就行了,刚通电时保温开关是常闭的,发热盘会正常加热,达到保温温度时就断开,一直工作在保温状态;启用定时时,保温开关不起作用,一直到定时结束,压力开关和限温开关都是电压力锅的正常状态上限保护用,达到其中一个限定值后,发热盘即断电。FU1温度保险则是极限保护用的。

电压力锅一般都有说多少重保护的,这个电路就占了三种保护,锅盖上至少还有两个气压保护装置的

网友:
看完六楼的动了一些

网友(2016-01-29):
引用 网友B:
请问楼主这个电路除了FU1别的东东会坏吗?。。

也会烧掉的,FU1在这里只是起到熔断保护后级相连元器件而已,本身烧坏只有市电输入工作电流偏高超过10A造成。

网友:
引用 网友A:
回复五楼,美的MY-CJ50是“压力电饭锅”工作压力比真正意义上的压力锅要小,工作(做饭)时是没有蒸汽排出 ...

限温开关在这里工作也是防止保护发热盘在锅无水干烧状态下进行工作损坏。

网友:
引用 网友C:
这个电路FU1反而不那么容易坏,坏了的话那其他东西肯定也有问题了。

工作原理很简单,电路只看定时器 ...

定时器在这里是控制发热盘在电压力锅在加热和保温状态下的工作时间,就是所谓的时间继电器。

网友:
引用 网友A:
回复五楼,美的MY-CJ50是“压力电饭锅”工作压力比真正意义上的压力锅要小,工作(做饭)时是没有蒸汽排出 ...

定时器在这里工作原理就是内部继电器线圈吸合和断开状态交替变化来进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