高压芯片为AZ494AM,关于去保护

楼主(2012-01-27):
如题,在论坛上查了一下,有人说16脚对地就可以了.不知道为啥呀,我看了下PDF文档,问一下是不是这样..

网友:
主要客户不着急,这个芯片的资料又查不到.担心烧东西,换高压条之类的方法我知道的.

补充一下:我已经观察过灯管了,过一小会,会有闪动.整体感觉偏暗,我已经换过了,还是高压保护..换了高压条没问题.只是求助这个高压条是不是这样去保护的.

网友:
去保护的方法不可取,要找到毛病出在哪里,要治根才行

网友:
补充一下:我已经观察过灯管了,过一小会,会有闪动.整体感觉偏暗,我已经换过了,还是高压保护..换了高压条没问题.只是求助这个高压条是不是这样去保护的.

本文来自:迅维网(www.chinafix.com.cn),出处:http://www.chinafix.com.cn/forum ... p;page=1#pid4730925

网友:
呵呵 看你这资料应该和TL494一样  4脚是DTC 是死区时间控制器引脚

网友:
最好不要去保护啊,这样不好

网友:
顶一下吧,为啥没有高手回复呢,期待说一下,至少以后有人搜的话可以有正确的答案呀.

网友:
过保护只是检测手段,方便故障的判断,问题明确后进一步维修。

网友A:
跟TL494应该能通用,有的 资料上说是1和16脚对地短路去保护

网友:
引用 网友A:
跟TL494应该能通用,有的 资料上说是1和16脚对地短路去保护

谢谢了呀,终于有个大概的答案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