松下等离子TH-42PV65C,三无,电源灯不亮!

楼主(2012-01-28):
心想应该是电源出故障了,拆下背板,罗丝就50个左右,拿下电源板,测二个8A电源保险已断,一个型号RJK5020也坏了,RJK5020是PFC电路的放大管。不知RJK5020管能用什么管代换,RJK5020是场效应管还是IGBT管?

网友:
上图跟我看看!

网友:
原理图跟我看看

网友:
上面的英文是说RJK5020是场效应管还是IGBT管?

网友:
不知Q406 RJK5020损坏后,Q404 2SB1443 驱动集成块IC406 L6561会不会坏?

网友:
500V 40A 200W
大功率场效应管

网友:
最好检查一下后续元器件

网友:
PDF上不是说的很清楚吗?N沟道MOS管,高速电源开关管

网友:
那RJK5020要用什么型号的场效应管代换呢?

网友:
等高手解决,我不发言

网友:
肯定要找参数接近的管子代换呀,不过最好找原型号的管子换.
开关管烧了,它的控制电路也有可能同时损坏的,一定要好好检查一下,包括C409都要认真的检查,否则换上去的开关管还会烧掉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