富士康代工DELL主板 通电测试点不亮不跑码无复位

楼主(2012-01-28):
DELL台式机通电测试点不亮不跑码无复位,主板为foxconn LS-36 ,原开机能显示检测不到硬盘,打开机箱后  不显示,插上测试卡点不亮不跑码无复位   请问这种情况大家有见过吗?问题出在那里!

网友:
你的意思是:板子在机箱里能跑码,但不认硬盘,拿出来后卜跑码了么??如果是这样:变形,另外一个就是富士康的板子好CPU座虚焊,你试试。先弄跑码再说

网友:
DELL机箱比较难开,用力大了一点!打开机箱就不行了。拿出来也一样!换过电源,通电提示FF或者F!多开几次通电测试点不亮不跑码无复位

网友:
用最大的力压CPU座。或是直接BGA,

网友:
会不会是你的跑卡影响主板不开机啊  在论坛有这样的事例啊  把跑卡去了 再试下

网友:
你拆的时候动到桥了吧,DELL是BTX的板吧,有些BTX的板装上诊断卡就是不会跑

网友:
先放放电。这是第一步。

网友:
有些品牌机 把板子拆出来 或者机箱打开 少插一个风扇都会报错 不开机的 你仔细看看吧

网友:
不会是桥的问题吧???关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