华硕A8J的保护电路的作用

楼主(2012-01-28):
C:\Documents and Settings\Administrator\桌面

请教:1、U7是电压监控芯片,它在这里的作用是什么?2、Q7及SUSC#存在的意义是什么?
谢谢了!

网友:
C:\Documents and Settings\Administrator\桌面
图片怎么放不上呀

网友:
图片再来一次

网友:
最后一个图应该是SUSC的反馈信号 很多设计好的本子都是层层保护,一有重要信号不出来 就会保护掉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