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这个焊盘还能用吗?

楼主(2012-01-28):
提问之前先给大家拜个年,祝大家新年发大财!

acer本本,显卡是n 7300的,显卡门,取下来发现焊盘掉个点,于是刮焊盘,重做了个点,然后点了点绿油。

焊上以后不启动,再拆下来,变成这样了。

网友(点评):
估计机会不大啊..

网友(点评):
注意過孔是否已經不通.... 不然補也枉然..

网友A:
掉的点在红圈里面,不要那个点,外接显示,内置lcd不显示。

网友:
这样的话首先要判断这个焊点是干嘛用的 如果是空点。接地的直接不用管他。如果是信号的 那就得看运气了。

网友:
就你圈起来的那个   用烙铁压一根细细的吸锡线   绕一点点当焊盘   补红胶或者绿漆   直接焊。

网友:
楼主不好意思,我同意的怎么点到反对了。。。。。
要用吸锡线才是。。。有点位图更好了、。

网友:
先测下那个点还通不通。如果通的话,用绿漆补好,还是可以用的

网友:
有没有这个点位图了,对照一下了。是空点的话不用补了。不是空点,按楼上说的做。

网友:
用绿漆补好,但是要用紫外灯把绿漆烤干才行,要不然白搭。

网友:
谢谢,这个点是很重要的信号线,

那个点可能够不到显卡上的焊点了,我上次就是从这里延长了一点点,不知道为什么焊上不管用。

网友:
仔细补点,这个细心点就可以了

网友:
这样行吗

网友(点评):
焊点一定要小,补好后一定能行。祝你好运。

网友(点评):
这点是不是有点大了……

网友:
楼主这个个案可以作为教材啊,请把修复方法详细记录拍录下来。期待楼主的修复!

网友:
我也是期待楼主的修复,请把修复方法说下。

同意楼主: 2.5 反对楼主: 0.0
同意楼主: 0 反对楼主: 0

网友:
9楼这样也行,牛啊!

网友:
顶3楼的,当然你做的焊点要通。如果都不通了,还可以把线飞出来,只有一根线,不会很麻烦的。

网友(点评):
恐怕搞定有一定的的难度.

网友:
9楼应该没问题。祝楼主好运。

网友:
如果那根不是时钟线,9楼的方法应该是可以的。不过最好还是能用3楼的方法

网友:
对,时钟线,距离产生没

网友:
先测一下是不是地脚或者是空脚 如果是就不用补了  这个很好补啊

网友:
就按这个来做准行,我有一个丢了11个焊盘的,都是这样做的。不过我看你主板丢的那个焊盘是与过孔连在一起的,要先看看过孔通不通再说,如果不通,就把飞线直接连到背后的点上去就是了。如果通,就用绿油固定好飞线,并保证在焊点中间过就行。

网友:
问题不是很严重,补条线应该就可以了

网友:
那过孔的地方用锡带拖干净上绿油烤干,其他的地方应该没事

网友:
这个嘛就是费时间的活了呵呵

网友:
仔细补好应该可以用的。用放大镜看仔细。

网友:
可以的  拿绿漆补补

网友:
应该是可以用的,可能是你没搞到位,或者是不是有其他的问题?

网友:
补焊盘可是个细活,不过若是有绝缘漆那就好弄的多。

网友B:
补了那个焊盘还不够,你用心看下,最下面那个图右上角有一条线断了。你不连上行吗?

网友:
引用 网友B:
补了那个焊盘还不够,你用心看下,最下面那个图右上角有一条线断了。你不连上行吗?

这个点不一定是断的,检查一下看。

网友:
用听筒的线圈去漆,焊好盘圈,绝缘。

网友:
这个好弄,不是特别难

网友:
楼主板子搞好没有?

网友:
能用的  又没短路  飞根线就OK了

网友:
才掉一点而已  没事  找细点的焊接线接上 问题不大

网友:
掉一个点用飞线在焊盘处做个点就行

网友:
引用 网友A:
掉的点在红圈里面,不要那个点,外接显示,内置lcd不显示。

可以试下接线,用很细的线。

网友:
可以补好,细心点

网友:
看运气啦 上BGA的过程中不移动应该是没问题的

网友:
掉一个点就看运气了 接地希望你是

网友:
传说中的掉点。补点就好了

网友:
补这个东西要有耐心  。。。

网友:
这个可以弄好的,用绿漆补吧,用点心就行。

网友:
这个飞线不好飞的

网友:
测一下如果是地线的话 不用管它 连线的话有点复杂 纯属细活

网友:
祝你好运啊,~!

网友:
慢慢补把,耐心点

网友:
这个很好办。。飞条线,补绿漆就OK

网友:
可以不是很严重

网友:
掉点的位置不好弄啊,以前有过一个,焊上亮了,可没几天又回来了,,最后给人家退的钱,

网友:
小问题啦 呵呵

网友:
找点位图对照一下  看缺少的点 是底线不 是底线就能用

网友:
掉焊盘是很麻烦的事啊

网友:
对于没有维修经验的我,我觉得这个挺难的

网友:
这小意思,出绝招飞线!

网友:
补的线那么粗。。。。不行吧!

网友:
根据你原来说的鼓掌很有可能是短路烧坏的吧。你看一下周围几个点是不是供电的啊。。

网友:
有点难度啊!

网友:
这样也行,楼主牛呀

网友:
可以的飞个线,补好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