LED 显示器,闪下后暗屏,谁遇到过?

楼主(2012-01-28):
飞利浦193E,关了再开,还是闪下暗。

补充内容 (2012-2-12 10:57):
此机没修成,返给客户了,给别人去修了吧,不知结果如何。

网友:
不就是高压板坏了嘛。

melody198601 -10 标题都不看就乱回复

网友:
灯管坏了,高压条可能没事

LED 哪来的灯管?

网友:
LED还没有 遇到过 应该没有过保啊

网友:
LED现在还没有普及但要学习了

网友A:
现在显示器只是闪一下暗屏,显然LED灯没坏,应该是给它供电的部分有问题,导致它亮度不够

同意

网友:
以前我见一款飞利普198E 。也是闪一黑。是灯管虚汗,换高压没有用的。

网友:
没修理过LED,感觉还是高压部分故障。

网友:
高压电路坏了,

网友B:
换个升压板试下不过LED的确实没有LCD的好修  目前就修到过2台 都是是升压板坏

网友:
引用 网友B:
换个升压板试下不过LED的确实没有LCD的好修  目前就修到过2台 都是是升压板坏

没有什么升压板,纠结啊,哪是哪我都不知道。

网友:
引用 网友A:
现在显示器只是闪一下暗屏,显然LED灯没坏,应该是给它供电的部分有问题,导致它亮度不够

那要怎样找到不够电的点路?
清高手指点。。。

网友(点评):
我只是根据你们的问题描述 提供可能的解决途径,它不一定是正确的 你可以查给LED供电的部分,当然是你自己跑线路。

网友:
LED没怎么修过,但遇过 几台修好了,这种情况要查驱动板过来 的控制信号。

网友:
没修过LED的,但修过LCD的是高压线漏电引起的,哈哈不好意思,没看到是LED的

网友:
LED电压要求不高,LED本身也很少坏。检查电源电路吧。

网友:
LED里面还不一样由电源部分和升压部分组成,和修LCD差不多,只是升压部分要怎么代换还没弄明白

网友:
没有修过LED。修过LCD。进来学习学习

网友:
一般是升压电路的问题,查一下12伏升到25伏的电压有问题的

网友:
说的不清不楚,一点儿都听不懂

网友:
应该是升压部分的供电出了问题,不要LED背光灯还没有看到过,有时间去研究一下

网友:
先看看电源稳压输出稳定不,滤波电容代换下 如稳定再查LED管供电电路

网友:
路过此地,学习学习.
出问题都被大家说完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