cq40 intel 0.72无显

楼主(2012-01-28):
搞了很久都找不出问题,请高手指点指点。
因为我遇到两架这样的问题了。

网友:
用示波器打波形看跑没跑啊,有没有过内存,还是没有过显卡,问题点在哪里先摸清

网友A:
没有示波器,也不好办啊,至少你要能摸准到是内存没过,还是显卡啊,你才好下手去弄,先拆了CPU看电压跑到多少,装上CPU看有没有变化,没变化就证明CPU都没有工作。如果拆了是0.3左右,装上有0.7左右,并且装上后会在0.7电压上下浮动最后停在0.72可以证明内存应该是在跑了,显卡没过。如果一通电就直接是0.72不动,那就是内存没过,也有可能是CPU没跑。

网友:
引用 网友A:
没有示波器,也不好办啊,至少你要能摸准到是内存没过,还是显卡啊,你才好下手去弄,先拆了CPU看电压跑到多 ...

感谢高手指点,小弟现在就再试。

网友B:
闪灯不 CQ40 不亮等一段时间 有的大写灯会一闪一闪的..AMD经常遇到..

网友:
引用 网友B:
闪灯不 CQ40 不亮等一段时间 有的大写灯会一闪一闪的..AMD经常遇到..

是INTEL的不是amd的。

网友(2012-08-15):
我也遇到一台一样的.不好搞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