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L400

楼主(2012-01-28):
本来一个SL400显卡坏了,更换了,加电测试正常,安装完毕,。接上电池开机瞬间大电流,又全拆开,量公共点不短,就是加电大电流,

网友:
大电流是最好修的啊,用电击法一下就出来了,有大流肯定有短路的地方,只要找出来,很快就搞定了。一般不是公共点,CPU供电部分和电池供电部分的电容

网友:
一般就是公共点,CPU供电部分和电池供电部分的电容

网友:
我用烤机法,,烤得显卡有了温度,,显卡挂了??????????

网友:
看来是隔离管问题大点吧,他是上电池才大电流,应该是电池电压和适配器电压冲突照成 的

网友:
不装电池呢  也一样?或者加电烧,看那里烫

网友:
SL400和SL500全是华硕给代工的,用的那些电容特别容易出问题,见过多了,一般用加电烧很容易找到的

网友:
再查查吧,电池那块有地方短路了,认真查一下吧

网友:
我从隔离向后烧的,

网友:
有PWM芯片上管击穿了吧   你量下电感上的组织是否和公共端组织一样   如果有一样的  上管击穿

网友:
不一定   (未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