F31A无待机,求救!!

楼主(2012-01-28):
公共点没有电压,查了是由4413一个P沟的MOS转出来的。MOS管的控制极有19V高电平,这个19V是由哪里来的,有没有哪位遇到过啊。

网友:
图纸查一下,应该是仁宝的主板。

网友:
PQ5的控制极有18V,这个地方应该是低电平才对,请高手指教

网友:
是不是滤波电容电杆空焊啊!我见过一次,

网友:
那个ACOK 很重要..仔细检查下..

网友:
ACOK我查过了,没有问题,我的图纸,如果哪位能指点我一下,我马上发给他,谢谢了

网友:
直接把G级拉成低电如何  试下

网友:
查下那个6脚的小管子      ,还有和PQ5G级连的两个电阻

网友:
不行就飞个线过去吧

网友:
很可能后极有短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