could not enable the prom pins显卡刷不过去

楼主(2012-01-28):
这个9400GT TC512的显卡BIOS芯片。
下面还有我用NVFLASH刷写时的提示

could not enable the prom pins显卡刷不过去?
有谁知道是什么回事吗?

网友:
晕死,你不知道刷显卡不能用带集显的?
用PCI卡带PCIe卡,用NVFLASH --LIST看有没有找到PCIE卡,有的话NVFLASH -4 -5 -6刷

网友:
你的bios不对。重新找bios程序吧

网友:
原来程序是6100,明显刷错了吧? 我只需要刷会9400GT 就可以了吧?

网友:
最新消息,我用NVFLASH -c 命令的时候,显示的6100是我的集成显卡。我有PCI显卡,可是为什么装好显卡或者坏显卡都会看到集成显卡的信息。

网友A:
刷吧 多刷刷 就好了

网友:
由于是看书学习的,所以不是太懂了,但是我下午揣摩了一下,决定不用集成显卡的主板,结果刷过去了。不过新的问题出现了,根据NV577 -C 提示显卡是GT9500 GS。可是我的显卡是9400 GT。之前是黑屏,但可以在C1有顿住的现象,跑两个左右的循环C1就会跳过,继续跑码。现在是跑到2B停一下,C1的循环停顿还是有的(去掉显卡不会在C1停很久,一闪就过了。)我看很多人写道:跑2B刷显卡。我刷了杂牌9400GT 128M tc512M的ROM之后跑这个2B的时候档一会代码,是我程序出问题了,还是显卡还有其他的问题?如果有耕升9400gt tc512m显卡BIOS的给我联系下,给50.

网友:
引用 网友A:
刷吧 多刷刷 就好了

9400GT TC512M的显卡BIOS程序能不能用9500代换?我现在没有9400GT的bios文件。

网友:
刷回来就好了

网友B:
刷显卡首先确定核心95GT/GS是G96核心,94GT是G84核心
没混刷过不清楚
给你些BIOS(来自论坛,出处忘了),你试试吧,建议拆开风扇看一下核心型号
还有就是挡2B 80%是BIOS不对,刷BIOS注意显存,有D2  D3 区分。

网友C:
引用 网友B:
刷显卡首先确定核心95GT/GS是G96核心,94GT是G84核心
没混刷过不清楚
给你些BIOS(来自论坛,出处忘了), ...

很奇怪,我的9400GT  核心上写的 G96-200-C1
莫非我刷的这个BIOS未被人动过,本来就是9500GS的?

网友:
G96-200-C1
是9500的核芯型号呀,这是个小芯片,我一般是这种小芯片刷95的BIOS,大芯片(9400)找不到BIOS时,我刷8500的BIOS.

网友:
  呵呵 。没刷过BIOS  学习了

网友D:
NVIDIA的显卡BIOS刷新软件--NVFLASH (NVIDIA Firmware Update Utility) 已经更新到了5.77版本(DOS),更新情况未知,新手请勿尝试。 NVIDIA显卡BIOS刷新软件:

网友:
引用 网友D:
NVIDIA的显卡BIOS刷新软件--NVFLASH (NVIDIA Firmware Update Utility) 已经更新到了5.77版本(DOS),更 ...

显卡BIOS去官网看看吧。如果官网没,找个型号类同的(应该有详细说明的),但是基本刷的方法都一样。不对的话去百度查一下别人的9400是怎么刷的。

网友:
没刷过显卡BIOS。。。。。。。。。。。。。。

网友B:
引用 网友C:
很奇怪,我的9400GT  核心上写的 G96-200-C1
莫非我刷的这个BIOS未被人动过,本来就是9500GS的?

G96-200-C1是94GT,85gt的大马甲,你刷94GT应该正确

网友:
引用 网友B:
G96-200-C1是94GT,85gt的大马甲,你刷94GT应该正确

由于找不到耕升9400GT TC512M 的BIOS,所以这个问题暂时搁置了。谢谢大家的支持。我已经确认是显卡BIOS有问题,因为我刷了一个最接近的BIOS,出现大花现象,但是已经可以点亮了。证明我的思路是正确的。

网友:
哦~~学习了~~~原来不能带集成显卡啊~~~呵呵~~新手 ~~·刚刚才知道~~支持一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