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脑维修碰到的问题 我家邻居 求维修人员的帮助!

楼主(2012-01-28):
  今天邻居家电脑上不去网 叫我过去看看(关系不熟 本来可以不管) 过去看了下网卡坏了(本地连接没有 设备管理器看不见 BIOS看不见) N61芯片组 想都不用想 网卡声卡CPU坏都是正常的 于是找了块PCI网卡装上错误676 又换了块USB网卡 故障依旧 于是拿他的电脑到我家 连接宽带一切正常(装上我换的USB网卡后 之前的PCI网卡没试 本机网卡确实坏了不用试) 然后打网通的客服电话来修  网通的客服拿了个笔记本过来连接说正常(我没看见) 邻居来找我说了网通来人笔记本连接的情况 我过去后看了下还是上不去网 错误676 又打了修宽带那个人的电话(他留下的个人电话) 他说什么笔记本能上去宽带就没有问题! 说我技术不行 找个修电脑的过来看看! 他要不说这话我还不生气!毕竟干了7年电脑维修 从板块级到芯片级一点点过来的! 我这地方不大 让他这么一说觉得破坏我的名声 一个小县城连个电脑城都没有! 在外地学了这么多年回来后闹了这么个结果!今天要和网通干到底! 求维修人员帮助!!! 我已经投诉省级网通部门!! 等解答!!  我不是骗回复  等他们来说法我回帖 只需要大家说出网通给出的各种理由即可!!!(本来他家宽带是2M 他家猫就带帧速功能  能看到上行是44KB/和512KB 这明显是半兆 而且上行不够640K!!!我家就出现过这个情况 2M给我变1M的后来投诉才给我换回2M的 跟他们维修人员说结果他们根本一点点都不懂 还打电话问我们当地的小电脑店!)大过年的给我添堵!不赚钱的生意还找我麻烦!

网友:
不奇怪,维护员也懒得管这些,自己试通就行了,管你能不能上

网友:
先重装一下系统看看了,也许是病毒造成的网卡问题。然后再换新网卡连接,保证OK

网友:
      主要问题是邻居的电脑上不去。
    楼主没法具体检查邻居的电脑。
    我遇到类似问题是重装系统,替换硬件。然后投诉到底。
    现在邻居首先不懂电脑,其次也没和楼主交代是什么原
因导致电脑硬件损坏了,不能上网前都进行了什么操作,
以前出过类似问题没有等等。
    所以楼主有点有劲使不上。
    万一邻居和联通“庭外和解了”我担心把楼主给甩到
二股道上。
    676错误,占线。现在我知道的或者遇到的基本上都是
网络接入商的问题。具体点是他们网络设备的问题。
   至于他们来了就好了,那是做样子。联通这又当运动员,
又当裁判员,能公平吗?
      俗话说的好:白纸划黑道,谁划谁知道。联通公司清
楚为什么有用户宽带网速达不到实际值,为什么维护员来
了就好了,走了就又不行了----因为遇到什么都不懂的用户
了,好忽悠!
    如果这个用户在联通的黑名单里,联通还敢这么干吗?
      支持楼主,也希望我的回复能对楼主有点启发。

网友:
很可能是接入的网络线的接头异常或者前端路由异常引起的。

网友:
也许电脑太烂.

网友:
都是坑爹的

网友:
如果不怕麻烦的话把自己的电脑拿过去试下

网友:
去检测下  也许网卡真的没有事  自信点总是好的

网友:
也可能是DNS的问题吧

网友:
哈哈,网通就是SB。

网友:
WIN7下也出现过网卡无法上网的情况,刚装的系统,以前都正常。结果退出家庭用户组就好了。

网友:
还遇见过不同地理位置需要指定IP才能正常上网的事情。

网友:
其实做维修电脑行业是服务行业,如果做就做得彻底点,就算今次没钱收,都图个好印象,搞得好以后有问题或有其它生意都介绍给你做。

网友:
确实有点意思

网友(2012-03-24):
呵呵不来强的不行啊

网友:
网络公司的人都是乱搞

网友:
我原来遇到过类似的情况,本机有病毒攻击,交换机的此端口把此MAC划入黑名单了。

网友:
看不懂,不知道说什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