笔记本的硬盘能装到SATA接口的台机上用吗,(看图片)

楼主(2012-01-28):
笔记本的硬盘能装到SATA接口的台机上用吗

网友(点评):
SATA通用,没得问题

网友(点评):
通用的 我都把笔记本硬盘挂在台机上做系统的

网友:
不能。  最起码   台式机 12V      笔记本  就 3.3   跟5V        找找 有没有转接工具吧。

补充内容 (2012-1-29 13:55):
抱歉哈, 台式机 还停留在以前的记忆   很少修台式的,,,

补充内容 (2012-1-31 18:45):
很厉害吗?早做过解释了,没看完整瞎点评什么,又没分加。  没看到第一位点评的仁兄 跟我一样的误认为吗,至于嘛

同意楼主: 5.0 反对楼主: 4.4
我是同意反对LZ的人的!
经常用台式机装笔记本硬盘的非常BS本帖.
看来你不是做这行的呀
2楼是不是做IT的啊,我都拿笔记本硬盘当台式机系统盘的,虽然慢了点,但是不影响使用,能不能用是看借口是不是一样的,一样的接口就可以
这位兄台也是高手来的呀

网友:
这让我很是无语啊 未必你以为台机只有12V吗?
通用。
都铜牌维客了 这点常识都不知道 SATA 供电 跟IDE 的都是一样的 5V 12V 只不过就是接口不一样 SATA的直接插到台式机就能用
不要乱说 SATA接口硬盘 台式 笔记本通用

网友:
应该可以吧。正常接在台机上考数据都可以啊

网友:
可以,我经常这样用呀

网友:
有的小机箱的是装笔记本硬盘的

网友:
2楼的师兄不要乱说   SATA接口硬盘 台式 笔记本通用  明显是用的5V电

网友:
别不小心烧坏了吧

网友:
哦哦··    电压对 就成。    台式机 弄得少。

网友:
没问题,可以通用,本人经常这样接

网友:
一样的,可以通用,经常拿本子硬盘弄到台式上 GHO

网友:
可以,我也经常用,现在笔记本硬盘还便宜

网友:
  SATA 供电 跟IDE 的都是一样的  5V  12V   SATA的直接插到台式机就能用   我用过笔记本光驱不好使 做系统我就在喝么做  挂到台式 GHOST完了 拿下来

网友:
可以用的我们也经常用的。没有问题了

网友:
移动硬盘都可以拿下来当台机硬盘用,笔记本的话更不用说了 呵呵~~~

网友:
绝对的能用,经常这样做。这样都用了好多年了。

网友:
速度慢死了这样

网友:
都可以通用。。。

网友:
完全可以通用,店里经常这样处理,做系统不方便的时候就挂硬盘装,快的很

网友:
我现在用的就是笔记本硬盘,装在了台式机上的
放心用吧,烧了找我

网友:
完全没问题.现在台式机硬盘哪么贵.我自己就是把移动硬盘拆出来用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