CFEON F32-100H1P如何的vp-490不支持收不到芯片,改如何处理

楼主(2012-01-28):
大家都没有碰到过这个问题啊,要奔溃了!!!

网友:
楼主说的什么意思?? 我遇到个CFEON F16-100HZP的BIOS ,想刷BIOS   可是在编程器里面找不到相应的器件,修到此 修不下去了,原先的BIOS也给刷没了,用其他器件保存出来的BIOS才128K的大小,蛋疼啊。敢问高手们怎么办啊????有没有其他什么器件能代替的,用过的朋友  在此喷一下。  我修的机器型号是神舟优雅 CV27。  有BIOS的盆友给传一个,谢谢死你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