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源维修!

楼主(2012-01-28):
本人是新手,有个鑫谷核动力530pv的电源。问题是在上电后都能正常开关机,然后插上硬盘电源线 并口 串口都试过,然后开机开不了。拆机打开看没有明显电容鼓包的问题。不知道哪里问题了。。。。
  各位高手 求救啊????

hjq
插上硬盘后再测量紫色线的+5SB电压是否正常.

网友:
估计是带载能力低的原因。检查滤波电解性能。

网友:
加载能力低  查查功率管的βΒ数以及电容

网友(点评):
βΒ数范围在多少算正常?

网友:
没有明显表现的杂牌电源比较难修

网友:
3楼说的在理

网友:
把电源拆开,吹去灰再好好看看,有没有虚焊的地方,
有的电容没有往上鼓,但下面漏了,
主板能带动,多加一个硬盘就不行了?问题还要再收敛一下

网友:
硬盘短路。。

网友:
待机5V正常吗 ??

网友:
这么早就开始上班了?

网友:
你就按带载困难的故障来修,具体方法查一下论坛里类似的帖子。

网友:
先换个电源试试啊

网友:
硬盘会不会有问题啊!紫线是不是检测电源好后输出的信号?

网友:
紫色线是电源插入220V即使不开机也应该有5V电压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