最近碰到两台东芝A660,都是开机20-30秒掉电,求解啊

楼主(2012-01-28):
I7的机子,开机20-30秒肯定掉电,不管是进系统还是在BIOS里都会掉
CPU也不是很烫,换了CPU结果一样
两台机子一模一样的问题,估计是通病,大家碰到过吗?
怎么解决的
cpu

网友:
到现在I7的机器还没修到过呢 地方太小了。

网友:
这机子没修过。慢慢查吧。

网友:
只能仔细观察 慢慢查了

网友:
查CPU供电 是否正常,用示波器瞅波形

网友:
电源会不会有问题

网友:
复合桥加焊一下

网友:
今天有收到一台一样毛病的,看来只有干桥试试了

网友(2012-03-01):
我有台A500 i5的机子问题一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