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把主板音频跳线接错了,没声音是烧声卡芯片了吗?

楼主(2012-01-28):
我把mic-power接到了+5v上面,在前置面板接麦克风以后就没声了,是把声卡芯片烧了么?

网友:
不会那么容易烧声卡芯片的,烧也是保护元件先坏

网友:
摄像头上的麦克风也坏了,难道这插错的结果是麦克风和主板音频部分全损坏了
给装了一个独立声卡,这下有声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