Dell台机亮机就是不进COMS,不进系统

楼主(2012-01-28):
  一台Dell机器,型号是PowerEdge sc440,亮机后一直在报错,进不了COMS设置,进不了系统,一直在报一个错:System halted.
      Alert System battery voltage is low.
      Memory type or speed is not supported on this system.
      Please refer to system documentation for supported memory configurations.
      请问各位高手如何解决?
      我用尽方法,COMS放电,换硬盘,换光驱,换线,换插口,改跳线,都没有用。

网友:
BIOS提示CMOS电池没电了,还有就是内存型号不对,如果没记错这个需要装ECC的内存,你再试试看,能亮就基本上确定硬盘没有什么问题,最小化先试试

网友:
谢谢,什么是CEE的内存,原机上的内存让我给卖了,CMOS的电池让我给摘了,CEE是DELL服务器上的专用内存吗?

网友:
谢谢了。我找条ECC试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