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IBMT60开机保护

楼主(2012-01-28):
IBMT60待机电压在0.02A,按开机键后就保护了,必须将可调电源拔下再插上才有待机电压,3.3V 5V 用万用表测都有,但开机后就保护,我将MAX1901E换了个后,能开机了可在冷机的情况下是不能开机的,加焊MAX1901E后又能开机,我狂晕呀,请各路大侠给点意见

网友(点评):
坛子里有喜哥的 T60电路分析 你去下了看看吧

网友(2014-11-11):
坛子里有喜哥的 T60电路分析你去下了看看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