组装电脑不开机

楼主(2012-01-28):
一台组装机使用技嘉GA-M61PME-S2主板开机硬盘灯不亮蜂鸣喇叭不嘀响内存条处理过也带换过,电源也代换过,硬盘线也处理过重新插过CPU重新取下处理过硬盘也代换过光驱也是这去掉过依然是点不亮屏幕没有VGA信号输出硬盘灯依然不亮蜂鸣喇叭依然不响。是不是主板坏了有通病吗?
不开机
组装电脑
qiyidiannao2011
估计桥挂了

网友:
CPU最好也代换下
主板挂的可能性很高

网友:
要考虑的地方有很多啊,比如:1、你的电源是否有问题,不是说电源通电能转就是好的。2、检查下开机时主板是否通电。最简单的办法就是插上电源,开机看看各个设备有没有反应,比如“光驱”等。3、如果主板没有通电的话,你就要短接下主板上的排针看看能否开机,如果不能开机,就再短接一下atx电源的绿线和黑线强行开机看看主机是否工作,如果这是可以开机就说明主板有问题了,不能开机也说明有问题提了,只是问题大小的区别了。希望能帮到你。
同意楼主:
5.0
Z417565711
同意楼主:

网友A:
电源没问题我将PS-ON与地短接了试了都正常风扇也转光驱有动作的声音。
meishaha
不是主板坏,就是U坏,是不是要问这问题啊。。。电源是你这样判断好坏的呀,拿去找人修吧,你搞不了!!

网友A:
技嘉GA-M61PME-S2主板上什么地方坏的比较多呀?

网友:
是不是与CPU不兼容,你选的是什么CPU,最好还是换下CPU

网友A:
机子组装好几年了CPU都一直在用不会存在兼容性的。

网友:
量一下开机排针有没有3.3或5V

网友:
先 “最小化” 系统。。 只连接主板 内存 CPU 显卡 电源。
看看能不能点亮。如果还是没有 反应,试试拔掉电池 短接, BIOS 复位一下。
如果还有是不行,确定 CPU 内存 是否正常工作。最后的问题就是主板本身了。。。。

网友:
有可能是北桥问题吧

网友:
用 “最小化” 系统进行排查替代

网友:
很明显,主板挂了。换块吧。

网友:
拿去维修店修吧,你这样说谁也不知道是哪的问题

网友:
我也是开店组装的,这种情况我会拆下来重新装一下,一般就会好了。

网友:
新组装的单件有问题就速度找卖店去换啊。估计是U和主板吧,你代换下U试试

网友:
没有信号有很多种原因导致,不完全怪主板,CPU坏了也没有显示的! 拿到当地的芯片级维修那里给你检查下吧!

网友:
主板坏吧!!

网友:
LZ 能不能用些符号隔开呀。跟着你地文字一路看上去。感觉越看越难受

网友:
拿给我吧,我免费帮你搞搞!

网友:
可能是桥坏了吧 GF6100430是单桥芯片组时钟都集成到桥里面

网友B:
可能主板问题多点吧